请问下面两个三极管驱动电路哪个更加有优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1-30):
谈不上哪个更有优势,各有各的用途。
只用作开关的话显然左边更合适。

网友B:
右边电路是一个跟随器,不能当做开关电路。

网友C: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是哪个电路优势的问题。

网友D:
要作开关的话,左边那个电路也是不可靠的;
要作驱动的话,自然还是选择右边的拓扑结构好;

楼主:
单纯以开关作用来讲,Vbe 控制灵敏度,应该是左边的好些吧!因为参考点为GND!

网友D:
(1)推荐你看一篇**:http://blog.**/ZHOUNACHU/1770293/message.aspx,里面讲的比较清楚、明了;
(2)电路中任何一点都可以作为参考点GND;

网友E:
驱动的话选左边那个,右边是个射随,射级下的电阻是个负反馈

楼主:
7楼
http://blog.**/ZHOUNACHU/1770293/message.aspx
虽然有讲到三极管的一些应用,但也不能全面地分析!

网友D:
该**中最后一段已经说明了:“以上所说的几个问题只能当是“管中窥豹”了,因为三极管的使用注意事项实在太多,并非一篇博文能够涵盖得了的,”

网友F:
做开关作用,左边的好一些。

网友G:
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