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AD的电路设计时的众多问题

楼主(2010-11-30):
ADS1248,内带基准、MUX 、PGA、24位deta-sigma AD的。

第一轮板子做回来。
电源是24V/+-15开关电源 => 7805/7905 =>+-5V,然后用两个431生成+-2.5V给AD供电(消耗小于<3mA,431设计能供10mA)

DC/DC,7805/7905大小电容都很足,431也注意配了大小电容(也避开了震荡区域)。布线都很紧凑。数字和模拟都分开,最后在一个点接。

内部基准也按要求配了大小电容。

实测了一下有如下问题。
1)我把AD+/-直接在AD芯片管脚用焊锡短接,发现2ksps的采样时有最大300左右的读数跳动;5sps的时候基本上只有在十几跳动。   这个正常吗?
   因为信号直接是绝对的0,跟调理电路没有关系。只能是基准和电源的问题了。还是deta-sigma就是如此?

明天试一试用外部的基准,不求准,只要稳定没有干扰即可。
电源那块,会不会431的输出阻抗太大了,导致纹波,明天试试用LDO生成+-2.5V,然后串小电阻并小电容后再供AD。

24位AD是个挑战呀~

网友A:
电源、基准、布线和信源通道都是关键,缺一不可。

楼主:
HWM老大,我有个疑问
我是在AD芯片的端口把模拟输入短接(差分输入AD),然后读数,高采样率时候都有变化。
按说跟基准关系不大,跟电源可能关系大一些。

还有具体有哪些措施,呵呵。
针对电源的话?

网友A:
Σ-Δ ADC采样率不宜过高,这是其特性所致。具体数据,手册内应该提供。

网友B:
请问 楼主  ADS1248  多通道切换时 采样建立时间如何

楼主:
LS,示波器测过,2K sps的时候,用单次读写模式,切换通道、增益,基本上700uS 能读一次数据。

看了很多资料,实际也试过,ADS1248这样的delta-sigma型AD,不适合高速场合。在2k sps的时候,理论上相当于16位的AD,精度做到12位就很好了。

如果5 sps的话,0~2V信号,精度做到16位,分辨率做到19位,花精力还是可以做的到的。

我现在第一轮板子,20 sps,10mV量程,基本上分辨率<1uV。
共模抑制这块,手摸到信号端,读数漂移一点,但是不震荡。

明天试试5 sps时候,再加上软件滤波,一秒读一次数,看看分辨率能到多少位。

硬件上继续优化。。。

网友C:
认识上的误区:
   有人认为用24位甚至更多位数的A/D可直接检测nV级信号,例如24位A/D2.5V基准,不用技术处理,就直接检测0.15uV信号。也就是说对15uV的信号,精度可达1%。

  殊不知:
1,要达到24位分辩,A/D转换速率理想条件下只有几hz以下。
2,A/D的分辩率是对A/D口的信号,包括真信号和假信号。
3,测量系统的分辩率与A/D的分辩率不等同,测量系统的分辩率指真信号为0时测量结果的最大变化量。

  也就是说,只有真信号大于真信号为0时测量结果的最大变化量,才能显现。

所以花大价钱,费了很多劲,达不到效果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信号检测的极限取决于信号源的内阻抗。

如将A/D输入端直接短路,和输入端对参考地并一个100K欧电阻(假使A/D输如阻抗大于10M欧),在同样的转换速率下,数据跳动差不少。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彭老师指导!

目前还停留在工程调试上,先尽量把精度做高。一边做一边才有一些概念。呵呵。
总之我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遇到问题会请教大家。

这款AD是带PGA的,可以放大128倍,所以我10mV入,到AD那是1.2V左右,系统分辨率反映到AD上分辨率在100uV。

网友D:
deta-sigma AD采样速度越高,越差.一般用于高精度,低速度系统采集.
一般采集速度低于20HZ时,ENOB会有18位~20位左右(开关电源要低2位左右)。如果加上一些数字滤波处理
20位的分辨率是可以满足的,但频响基本只有5~10Hz。看你系统的要求了。
如果是控制系统,建议你用16位SAR ADC,用数字处理之后同样也可以达到16位附近分辨率,但频响要快很多,处理好的话,可以有1K以上响应速度

网友D:
从你的数据来看,2K采集只有300LSB,那么ENOB有17位附近,5hz的时候有20位,说明ADC本身已经可以了。
实际采集信号的时候,信号质量可能都达不到20位的稳定度,所有最后的问题可能不在ADC.只有去采集实际信号才好做最后分析

网友E:
我用了一个24位ADC,单通道,7.5kps采样率,采集后经过处理,稳定分辨率可达26位。这种ADC的最大好处就是对前级放大的要求小了。现在我信号放大后峰峰值常常不到1mV。
在前级电路、PCB以及数字处理上再花些功夫,争取在低源阻情况下,能稳定分辨到1nV,有可能甚至1nV以下。

网友E:
谢谢彭老师指导!

目前还停留在工程调试上,先尽量把精度做高。一边做一边才有一些概念。呵呵。
总之我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遇到问题会请教大家。

这款AD是带PGA的,可以放大128倍,所以我10mV入,到AD那是1.2V左 ...
引用 楼主:

这种ADC的放大常常用处不大,特别是信号信噪比较低的情况下。甚至有时能引入噪声。我内部放大都没有用。

网友C:
我认为信号源内阻即使为0,也很难做出1nV,因为:
1,A/D内部有电阻,电阻存在热噪声
2,A/D内部半导体存在散弹噪声、爆裂噪声
3,不同导体间、半导体间、导体与半导体间存在1/f噪声

所有这些噪声的消除只有通过窄带滤波,即通过降低速度来达到,nV级可能需要数秒甚至数十秒,

然而:

速度很低后,热电势和电化学电势的缓慢变化,难以消除。

当信号小到一定程度,已不具备宏观统计特性,就更难检测了。

量变到质变,极限,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毛主席比我们更适合搞技术。

彭建学  上海

1,

网友C:
我们先不考虑其他众多因素,仅看A/D的基准的稳定度,

1,基准的内阻不可能为0
2,基准的温漂不可能为0,即是恒温,恒温精度有限
3,基准的输入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不可能为0
4,基准本身的噪声不可能为0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如果那一天32位A/D出来了,而且速度达到1HZ,就说明1nV检测不难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不是看你采样率有多少,看你数字处理完有多少频响。
你7.5K采样,做个7500平均,那不是才1hz。你的数字处理只不过在做了一次deta-sigm

网友E:
回复 网友E:
不是看你采样率有多少,看你数字处理完有多少频响。
你7.5K采样,做个7500平均,那不是才1hz。你的数字处理只不过在做了一次deta-sigm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懂。

24位ADC真是个好东西。分辨率不错。

网友E:
我认为信号源内阻即使为0,也很难做出1nV,因为:
1,A/D内部有电阻,电阻存在热噪声
2,A/D内部半导体存在散弹噪声、爆裂噪声
3,不同导体间、半导体间、导体与半导体间存在1/f噪声

所有这些噪声的消除只有通过窄带 ...
引用 网友C:

今年边做边学边想,有不少心得和想法,这些问题可以有一些办法,软硬兼施,但我现在还不能估计到底有多少影响。
1nV还没到微观领域 宏观规律还是主导。
可能还有些更为重要问题,比如信噪比极低时,前级放大滤波电路的非线性、失真等问题,可能是个问题。
在极弱信号处理中,还缺乏相应分析仪器,比如对弱信号波形和频谱的分析等,示波器是肯定不行的,自己要做这方面的东西。今年做了东西,发现,如果不是别人帮让在上位机类似示波器的软件,可能不能发现存在的问题。
我并不是去测孤立的单纯的1nV,而是可能是微电阻,微电容,弱力等等。当然,不过1nV只是一个设想,因为看到一些弱信号论文,一般是以1nV测量作为一种验证手段。

网友E:
我们先不考虑其他众多因素,仅看A/D的基准的稳定度,

1,基准的内阻不可能为0
2,基准的温漂不可能为0,即是恒温,恒温精度有限
3,基准的输入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不可能为0
4,基准本身的噪声不可能为0

彭建学 ...
引用 网友C:

有些问题没那么严重,有些夸大了,可能平时没有注意的问题却比较严重。比如不平衡引起的共模干扰,隔离,过于信赖数字处理,ADC分辨率低引起的噪声,前级处理没重视,前后级间干扰(对于低频,一般通过电源耦合),50Hz工频,输入阻抗......

网友C:
一根10厘米的导线以1毫米/秒速度运动,在地磁中,产生5nV。

一对长1米的闭合导线,间距因振动产生1微米的变化,振动频率1hz,在地磁中,产生0.314nV。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又见PENGJIANXUE。。。
微弱信号检测专家

网友E:
一根10厘米的导线以1毫米/秒速度运动,在地磁中,产生5nV。

一对长1米的闭合导线,间距因振动产生1微米的变化,振动频率1hz,在地磁中,产生0.314nV。

彭建学  上海 ...
引用 网友C:

你总是举这些例子在吓唬人,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作为21ic上有名的弱信号处理能人,你肯定是很清楚的。前级和采样做好的情况下,到了数字域,有的东西是很灵活的。

网友C:
技术交流,没必要抬杠,上纲上线,每个人有各自的认识。

不存在吓唬不吓唬人的。

看来,我没必要参与类似的贴子,因为每次总是来抬杠,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我是测不出1000公里外的1毫安电流产生的磁场,某些人能。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彭老师和hartcomm牛人的讨论,还有zjp、hwm老大的参与。
对于热电偶采集、称重等领域的朋友来说是福分呀,呵呵,至少我这么觉得。

都讨论到了nV,神一样的领域了。
对我来说能准确采集1uV就很满足了。

几位讨论的都是偏向nV,还有概念的一些。实际的工程帮助还是有限。
我有一个很具体的技术问题,我用431生成2.5V做的基准,可不可以给24位的AD做基准?431资料里面没有给出噪声大小。准不准确先不说,现在只关心基准的噪声情况。

网友G:
1000公里外的1毫安电流产生的磁场 :L

网友G:
4*10^-12高斯

楼主:
431资料里面这两个图什么含义?
第一个是统计概念,第二个是一个实例测试的结果?
是第一个图中在频域描述的噪声特性,在时域的一个表现?

网友E:
技术交流,没必要抬杠,上纲上线,每个人有各自的认识。

不存在吓唬不吓唬人的。

看来,我没必要参与类似的贴子,因为每次总是来抬杠,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我是测不出1000公里外的1毫安电流产生的磁场,某 ...
引用 网友C:

就说22楼的问题吧,把线固定不让动可以吧,如果不行,或者外部磁场变动,只要变化频率不落在滤波器的窄带之类,那么影响就小的多。比如还有工频干扰,或许更大,但通过电池供电、硬件滤波和软件处理,影响可以减的很小,我做的仪器在野外测试,测量线可能在野外可能有几十上百米,通过上面措施没发现有什么大影响。路灯一开,尽管经过前面的滤波,但从采集显示的波形上看,50hz的干扰还不小,但软件可以滤除。

不是天不怕地不怕,你总得给人些信心,很多东西,很多年前就有商品化的产品,再现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能做的更好。如果几年以前听说信号远小于噪声还能测出来,我肯定很难相信。有些东西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当然,我没说1nV很容易测出来。

所以,我怀疑你有些拿乔,有可能有意或无意的夸大了一些问题的严重性。当然可能我误解了。你确实是高手。做弱信号处理你很有经验,我做的晚,这一两年才知道弱信号处理这回事,呵呵,你差不多是标杆式的人物,我是以你为目标和参照,接近或超越。

做弱信号处理的人也不多,讨论讨论共同进步嘛。在测量的很多领域,可以把弱信号处理用进去,前景很广阔啊。几年前我不想做技术了,感觉太没技术含量了,但现在又想做了,弱信号是其中一个方面。

网友E:
431资料里面这两个图什么含义?
第一个是统计概念,第二个是一个实例测试的结果?
是第一个图中在频域描述的噪声特性,在时域的一个表现?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是幅频图,第二个是测量的幅时图 就是时域图,噪声随时间变化图。
好像噪声还不小,特别是低频噪声,不清楚能不能用,最好不要用,竟然都用24位ADC了,还在乎买个好的基准?

网友D:
pengjianxue犯了个错误。
检测系统的分辨率为1nv,和导线自己产生的1nv完全是两码事。只要导线的1nv是固定数,就是一个偏置问题,这个就扯到精度了。分辨率1nv并不代表精度
这个好比仪表精度为1%,并不是每个硬件或软件环节的精度都大于1%。

网友H:
也就是说,只有真信号大于真信号为0时测量结果的最大变化量,才能显现。

为什么是大于?

网友C:
回IC921:

假设:一测量系统,当真信号为0时,假信号在-1到+1间变化。

   当:  0<=0真信号最小值<=1,真、假信号之和不能确保大于0。

   当:   真信号最小值>1,真、假信号之和能确保大于0。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假设:一测量系统,当真信号为0时,假信号在-1到+1间变化。

   当:  0<=0真信号最小值<=1,真、假信号之和不能确保大于0。

   当:   真信号最小值>1,真、假信号之和能确保大于0。

   当:  -1<=0真信号最小值<=0,   真、假信号之和不能确保小于0。

   当:  -1< 真信号最小值,        真、假信号之和能确保小于0。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谢谢!
过去的电信(也就是电话局),电源正都是接地。记得我看过的资料是说电源正的噪声要比负的大。
由此看来,是不是说正负假信号是不对称的呢?
当然,我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指“干扰”,但是,和你说的真假信号是否是一回事?我这方面理论太差。有劳讲讲

网友C:
pengjianxue发表于 2010-12-4 21:17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编辑 评分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37楼: 假设:一测量系统,当真信号为0时,假信号在-1到+1间变化。

   当:  0<=0真信号最小值<=1,真、假信号之和不能确保大于0。

   当:   真信号最小值>1,真、假信号之和能确保大于0。

   当:  -1<=0真信号最小值<=0,   真、假信号之和不能确保小于0。

   当:   真信号最小值<-1,             真、假信号之和能确保小于0。

楼主:
彭老师说的关于真信号、假信号、分辨率的概念好像理解了:
只有真信号引起的最小读数变化才是分辨率,干扰的假信号不算。

hartcomm说的nV级的分辨率有可能是假信号引起的数字跳动?对吧。

楼主:
ic921老大:电源不管哪个接地,另一极相同处理的话,应该噪声一样吧?
电信正接地主要是考虑埋在地下接地的金属排不会电解生锈,如果是负极接地那么负极会被电解生锈。

网友H:
我记得原来看到的资料是说噪声问题而不是生锈问题。详细情况已经无从查起了,时间已经很长。

网友E:
今天在原电路板试了下,把板子上一个信号源关了,输入短路或接几百欧电阻,一级放大,一级滤波,放大倍数100,ADC测得噪声峰峰值小于6uV,这个噪声应该是放大器、滤波器及ADC等的自身噪声之和了,再数字滤波后噪声小于15nV,测量时间8秒左右。 应该还是有希望做的更低些。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你最后的频响是多少,光看分辨率没什么意义,频响和分辨率就是一对矛盾体。

网友E: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你最后的频响是多少,光看分辨率没什么意义,频响和分辨率就是一对矛盾体。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窄带滤波器了 测量较慢

网友E:
今天在原电路板试了下,把板子上一个信号源关了,输入短路或接几百欧电阻,一级放大,一级滤波,放大倍数100,ADC测得噪声峰峰值小于6uV,这个噪声应该是放大器、滤波器及ADC等的自身噪声之和了,再数字滤波后噪声小 ...
引用 网友E:

大概弄错了,应该是,放大倍数100后,ADC测得的总噪声峰峰之应该是300uV,数字滤波后再等效为输入噪声为15nV

网友D:
你把白噪声都滤光了,当然好了.只能测直流信号

楼主:
第一轮板子已经调好了,实验室数据比较满意,线性度、分辨率、共模抑制、还有EFT抗扰都可以。
周一就要去现场调试
如果现场顺利的话,回来后,我就把这段时间我做24位采集的心得收获的整理一下,分享给大家。

网友I(2011-01-14):
没结果了?

楼主:
现场调试搁置了。。
但是还是总结了一些东西,这两天写出来吧。呵呵

网友J:
建议楼主用断了电但是还热着的电烙铁烫一下关键位置的滤波电容,看看这些电容的热噪声有多大

网友K(2011-02-18):
Hartcomm前辈:

请问你的电源是如何处理的阿,才能保证你的uV级的信号不被淹没。

我用48V转5V的电源模块,出来的噪声都在100mV量级。

网友E:
Hartcomm前辈:

请问你的电源是如何处理的阿,才能保证你的uV级的信号不被淹没。

我用48V转5V的电源模块,出来的噪声都在100mV量级。
引用 网友K:

我之前这方面做的不太好。一般运放都有PSRR,即电源抑制比,就是电源波动对电路一般影响不是很大,但弱信号时就不一定了。uV级信号被淹没是正常的,但由于我用窄带滤波器滤除了不少。

我建议对前级放大电路单独用一个稳压电路,比如在你的48V转5V的输出后面在加线性稳压器和电源滤波电路,这样电源的纹波就很小。我看到很极端的是用优质基准+低噪运放构成稳压电路给前级供电的。

网友L(2011-11-01):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M(2013-09-18):
引用 网友E:
我用了一个24位ADC,单通道,7.5kps采样率,采集后经过处理,稳定分辨率可达26位。这种ADC的最大好处就是对 ...

您用的哪一款AD

网友M:
这么高的Ad最好不要使用开关电源,干扰太大了,使用位数高的AD就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