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总烧IGBT

楼主(2010-12-0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现在做了一台电源.500V 5A的  电压从0-500V可调. 电流0-5A也是可以设定的.     我现在烧机时出现了总烧IGBT.  我用 235V   3.5A   的电压.电流烧机.在3分钟内没有什么事可是在 4分钟时 我上面的IGBT 就不行了.  出现在IGBT  爆开.  15A的保险也爆了.         我用的是G80N60 的IGBT   一次用四个.   高频变压器用的是  EE110的.     我总是认为变压器的工艺不好,所引起的.

楼主:
如果变压器的不好,会不会引起IGBT爆了/

网友A:
变压器不好确实能爆管,可是你就这么一说,无法肯定是否变压器造成的。

网友B:
检查死区,吸收,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在试一下,  我看一下波形.在试一下,这二天看头都大了.

网友C:
围观,可能是变压器不好引起的。

网友B:
全桥,变压器不好在什么地方呢?漏感?

这二者不是原因,全桥的漏感比励磁能量小多了,二者能通过阻尼二极管对源端很漂亮地钳位

网友A:
还是在驱动多下点功夫找原因吧。

网友B:
建议贴个原理图

网友B:
楼主是否3点钟打电话给俺的那位?那时俺正在路上。

机器如果搞不定,下周可抬来俺家里进行会诊,小问题免费,不玩花花肠子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