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stm32的i2c的缺陷与使用

楼主(2010-12-01):
如题,本人两个月的经验~~希望对后来者有所帮助

网友A:
看一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B:
想想当时,STM32 的I2C害的我好苦呀,最后还是模拟的了

网友C:
LZ是个好心人,感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D:
我也是在IIC上折腾了好久。。。

网友E:
看了,楼主分析的很好啊。但我看的有点迷糊,都是文字描述。楼主,能不能发一个改善后的驱动代码,照着代码再看看,可能会更清晰一点。
之前我也碰到过这个很头痛的问题,我当时猜测有可能是中断导致,于是在某些代码前加了屏蔽中断代码,我是一句一句加,并且每加一个地方就调试一下,最后解决了。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看了楼主的分析,好像明白一点,如果有相应的代码就更清晰了

网友F:
等会好好研究一下,还没有看到I2C这里。

网友G:
不错 不错 总结得很好  刚刚 我看了一下

我也弄了二周 后面干脆 用模拟了 NND 跟你一样 想骂人。。。 非要最高级中断 去死 那我模拟 中断都不用 都行 见鬼吧 ST这个设计得真失败

网友H:
尤其读外部RTC,一般都是I2C接口,郁闷,有时好有时坏

网友I:
哈哈,编程问题~~~

网友G:
STM32  HOT大叔  你能用中断 不用最高级 写I2C? (如果它用最高级 每次中断不会占>2US 那也可以应用)
因为I2C一般 是存的参数 一般不用最高级 操作 在开机或是修改参数时
读出和保存。

网友J(2011-01-31):
这个写的好,支持楼主上改过的代码
hotpower弟弟,请不要乱说话

网友K:
香主来说说到底STM32的I2C咋回事

网友L:
非常感此恶楼主分享心得。

网友M(2011-03-10):
下了,准备参考一下

网友N:
先研究一下

网友O:
STM32的I2C是不太好用,
但是楼主的叙述可能也不一定对,

楼主应该给出正确错误两种情况的验证代码,结论才会是严谨的。

另外,本人使用经验,stm32的I2C在使用DMA传输模式的时候,很方便,很好用

网友P:
看了一下,很受启发

网友Q:
看了下,楼主很有想法

网友R:
回去细心的研究一下:loveliness:

网友S:
ST的这个I2C模块真搞笑
你启动之后I2C硬件模块自顾自地跑了,只给CPU一些状态信息,却不受CPU的控制
不知道STM32F2系列会不会改过来。

网友T:
回复 楼主:
感谢分享

网友U:
还是模拟的好用

网友V:
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W:
大致看了一下,有些启发

网友C:
还好,我选的全是SPI接口的外设,放弃I2C

网友X:
我也给I2c折腾了,两天没有搞定!

网友Y(2011-09-04):
曾使用万利的板,I2C1与I2C2通信测试:1)按照勘误表使用最高优先级中断方式,大约5万次出现1次错误,会漏接收1个字节。(不知是程序问题,还是BUG??)
2)使用DMA方式,测试几百万次无1错误。

网友Z(2011-12-23):
如题,本人两个月的经验~~希望对后来者有所帮助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经验,,确实,,有时候感觉st的硬件很绕脑子~~明明是通途大道,,非要弄成林荫小路~~
原来用atmel的,,可能习惯了,,还不太习惯st,,

网友AA:
还没用过IIC

网友AB:
楼主的这个总结写的不错

网友AC:
鼓励分享这样的经验

网友AD:
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N:
鼓励多共享一些开发经验

网友AE(2012-07-02):
学习!学习!我原来是用软件模拟的。

网友AF(2012-12-25):
我被迫无奈 最后也用的模拟iic

网友AG(2013-12-29):
现在ST把这个问题改好了吗?

网友AH:
总结的很好

网友N:
还是相当有用的

网友AD:
这些经验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网友AI:
初次接触STM32都会在IIC上折腾好长时间的,感谢楼主的分享,顶起来让更多需要的朋友看到。

网友AJ:
不错啊.............正好要用到

网友AK:
看看吧  看看楼主有没有过人之处。

楼主(2016-04-26):
谢谢lfjwfm,虽然我还没搞懂什么情况,威望是啥。。。

网友AL:
ST的IIC向来都用模拟的,浪费就浪费点吧,好歹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