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低压差的5v稳压芯片及负压发生器(带稳压)

楼主(2010-12-01):
78L05,虽然压差只有1.7v,但是线性和负载调整率太差,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芯片.要比较常用的.
另外,有没有带稳压的负压产生芯片?

网友A:
负压产生主要两种方法
一种开关电源,一种电荷泵

网友B:
78L05并不是低压差稳压片,常用的型号很多,比如1117-5等,关键是电流要多大?负压的情况同样,必须给定电压和电流参数。

楼主:
负压很小,才5ma.1117-5不好买.都是卖的3.3
现在主要是负压,除了79l05,不知道还有什么稳压的了.

网友C:
1117-adj还是好买的。

网友B:
5VLDO非常多,楼主要提供电流参数。关于负压,如果电源输入是单一正电源是不能用79系列等线性稳压器的,必须用开关电源。

网友D(2011-07-28):
可用LT1121-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