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ADJ理论与实际严重不符,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0-12-01):
如图,输入电压为DC12V,Cin=100uF,Cout=1000uF,L1=100uH,R1==4.7K,R2=10K.
则按照官方给出的计算公式Vout=Vref(1+R2/R1)=1.23(1+10/4.7)=3.85V左右,可实际上测得Vout只有1.8V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估计R1跟R2焊反了,你可以查一下!

楼主:
不行呀,调换R1,R2后,输出电压<1.23V了

网友B:
不是人家芯片的理论与实际严重不符,是你自己搭的电路严重有问题而已。

网友C:
R1,R2的值取的太大了,换上1K和470欧的试试

网友D:
只是你的认知和实际不符而已,仔细查查线路,很好解决。

网友E:
将实物图上传,估计就能看出问题了

网友F:
2576算是很成熟的芯片了,不会有问题,有问题只能是你的实际电路可能哪里有问题。

网友G:
现在有最新的了,

网友H:
D1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I:
5楼正解,低于输入阻抗,不能满足偏流,
严重工作异常

网友J:
应该不是LS这个原因,
图上明明写着:“R1 between 1k and 5k”呢,4.7k明显合乎要求

网友K:
加负载后测的电压?

网友L:
你的输入电压?

网友M:
R1电阻4.7K偏大了,一般选择1K,R2选择2.2K基本上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电压

网友F:
楼主还是把实物图发上来看看,先确认一下二极管是不是肖特基二极管,电感是不是功率电感。

网友N:
估计是电感的问题可能性为90%,电流不大的话,用4007能应下急(勉强能凑合),很多新手不会注意电感的直流电阻,弄个色环电感上去

网友O:
是不是LM2576-ADJ 型号搞错了? (有内部自带分压电阻的)

网友P:
买到假货了,还是储能电感有问题?没有带负载?

网友J:
估计是电感的问题可能性为90%,电流不大的话,用4007能应下急(勉强能凑合),很多新手不会注意电感的直流电阻,弄个色环电感上去
引用 网友N:

——呵呵,这个...
老x很多年前试过1N4007,完全没输出。:lol
除非用FR4007还差不多,不过知道这个就肯定知道肖特基管了

网友Q:
——呵呵,这个...
老x很多年前试过1N4007,完全没输出。:lol
除非用FR4007还差不多,不过知道这个就肯定知道肖特基管了
引用 网友J:

用4007不应该没输出,除非后级因为反压而挂了

网友K:
老x过了,4007除非是工作频率很高(mhz)才有可能无输出,一般工作频率在100k左右的话,空载是可以滴,发热大点,带不起载而已。

网友K:
楼主不出来解释清楚,大家瞎猜也没用。

网友R:
24楼的观点是正确的。

以前我碰到有人不小心用4007当5819接到电路上了。空载电压正确,带负载不正常,害我检查了好久才发现。

网友S:
有可能买到假货

网友T:
3楼:
不行呀,调换R1,R2后,输出电压<1.23V了
1.23(1+4.7/10)=1.845V左右

网友U:
4007有输出地 也能稳压 只不过高频纹波比较大

网友V:
恩,不要怀疑芯片的问题,这颗芯片我们用了很久了,没发现你说的这个问题,输出电压不正常有很多原因,仔细查找,核对datasheet,看看对R1,R2的值有没有要求

网友V:
另外你可以量一下FB的电压,肯定不是1..23V了。那说明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N:
上个月买了20片 国产 2596,第一次上电正常,如果断电吗,马上(把插头拔了再插上,断电估计2S)再上电,2596就烧了(输入电流严重增大),开始以为是碰巧了,连着试了几片,同样的问题,把剩下的换成稍贵点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