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匠人编写的PID控制方法的疑问

楼主:
您好,匠人。我到您的百宝箱里面看到了以下一篇**。
PID参数如何设定调节
引用 网友A:

其中对于简便地增量式PID调节算法有如下描述
U(k)=Ae(k)-Be(k-1)+Ce(k-2)

A=Kp(1+T/Ti+Td/T)

B=Kp(1+2Td/T)

C=KpTd/T

但是我自己算了一下,并不了解这种系数是如何推导出来的。我通过离散数据分析认为ABC这三个系数应该是
A= Kp(1+T/Ti+Td/T)
B= Kp(Td/T-T/Ti)
C= Kp(T/Ti)
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您是否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上面系数的推导过程是什么?

网友A(2010-12-01):
回复:
因为涉及到下标的格式问题,所以把推导过程转成图片格式上传(点击图片可看大图)

网友B:
计算,匹配加实验?

网友C:
任一本控制理论的书都会有增量式和位移式的公式推导……

网友D:
匠人的图是用什么软件编辑的?
感觉很有些不对啊

网友A:
匠人的图是用什么软件编辑的?
感觉很有些不对啊
引用 网友D:

1、word  (公式编辑器)
2、请指教

网友D:
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让那些字体为正体字的?

网友D:
对了,你加一道黑影的方法挺好。

网友A:
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让那些字体为正体字的?
引用 网友D:

懒得改成斜体的了,嫌麻烦

网友E:
公式编辑器在英文输入状态下变量默认为斜体,在中文状态下为正体?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在样式中可以改的
文字就是正体
数字就是斜体

网友G:
好东西,今天又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