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差异

楼主(2010-12-0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我知一二:由计算机显示卡送往显示器的信号是RGB三种颜色分开的模拟信号,电压约1V左右,还有行
同步和帧同步的TTL电平的数字信号加上地线,至少需要6根信号线。电视机是接收高频信
号,经变频、中放后,进行检波,产生“全电视”信号;而由录像机、VCD机输出的也是
“全电视”信号,是RGB、色同步、行同步、帧同步混合在一起的一种信号,只需两根信号
线传送。

网友B:
vcd送往电视有多种方法,cvbs;s-video;Y,Cb,Cr;HDMI等,楼上说了cvb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