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如何用DSP做图像的汉字叠加,谢谢了

楼主(2010-12-01):
请问下,谁用dsp做过图像的汉字叠加啊,就是在DSP采集过来的图像中叠加上中文汉字,我想做做这个,可是想了一天也没有好的办法,谁能给指点一下吗,我的图像数据格式是YUV420的,处理器是DM365,传感器是CMOS的MT9P031,谢谢了

网友A:
汉字做成图片叠加

楼主:
哦,谢谢,刚才我用Google和百度搜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好的方法可以把汉字转成图片,请教下如何转换的,是位图的形式吗,谢谢了
刚开始做图像的处理,之前一直做ARM的控制端的,谢谢了!!

网友B(2011-04-08):
请问282409975你有没有可能DM365+P031的摄像头方案?我们公司正在想用这个方案开发,如有请联系我:qq:30809213

网友C:
如果做成图片,会把原来图像都覆盖了。不能做成图片的方式。
首先,在windows下用字模提取软件,提取几套汉字库,如16X16的或24X24或更大的。
然后,按着区位码,把相应的汉字的点阵的数据读出来,其后,可以直接写到相应 的位置上去。如果愿意用混合的方式也行。
字库得烧写到板子的flash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