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基础的电磁感应问题...应该用它的电压还是电流?

楼主(2010-12-01):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电压,原理——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原则上,若频率低的话,线圈多绕几匝。原理——还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其中变化的是“磁链”。

网友B:
频率极低,要用霍尔或巨磁

网友B:
用电磁感应法,会有积累误差

楼主:
怎么会有累积误差呢???不解啊。。

另外巨磁...好像很高科技的东西吧,不是硬盘上的磁头吗,硬盘高速旋转,那个磁头的感应是不是应该算是高频突变信号了?

久仰三位大名,三生有幸非常感谢。。。

网友C:
用线圈来测量磁场,显然只能得到磁场的交变成份,无法得到绝对值。
霍尔器件可以得到绝对值。
一定要用线圈的话,建议让线圈以固定不变的速度旋转。

网友A:
to 6L:

若想测含“直流”的量,按三楼那样做。那是测量绝对量的方法。

你所采用的线圈,只能感应磁场的变化量,失去了直流信息。如果只需测波动(即交流),则可行。

此可类比“直接耦合”和“电容耦合”之差异。

网友A:
如7L所说,让它转起来也可,不过那就不如用霍尔器件了。

网友D:
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里做切割磁感线的运动时,导体中就会产生电流,这种现象叫电磁感应。

网友D:
产生的当然是电流了

网友D:
但是如果不是闭合回路,就是动生电动势或感生电动势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前辈的指点!
是的,只要测交流变化量的,对磁场本省的强度并不关心!

那应该把这个线圈直接短路掉再设法检测它的感应电流,还是直接用差分放大呢?

哪个合理?按说直接差分放大简单点...

楼主:
哦,测电流要用霍尔,多谢老师指点。。不过这个电流异常的小啊。。

楼主:
这段删掉,理解错误了..汗

网友D:
建意用反相电流负反馈电路结构来做

楼主:
哦,再说一下,引起扰动的是距离线圈15cm处沿线圈平面移动的约0.3mm的铁磁性金属
如果客户验收,会用0.3的小铁球做试验,起码0.5要能动作,
boss说如果0.3能动这项目基本就OK了。。。唉,真是诡异。。。
其它没说,要求我们自己设计...晕。。。

多谢shgxx015,。。这就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