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区别的疑问

楼主(2010-12-01):
小弟前些日子做了个220VAC转换300VDC的整流电路,遇到了一系列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有些疑问,关于整流电路的问题是 :
1.全波整流与半波整流的区别除了功率减半之外,还有其他区别吗?对输出电压的纹波会不会有影响呢?
2. 我认为全波整流所得到的直流电压,其地线为相对低,相对于绝对地来说是呈负半轴正弦变化的交流电压(始终为负),所以全波得到的直流电不能做绝对地考虑,在对于需要绝对地的外载时不能使用全波整流。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小弟初涉电路,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半波整流对滤波的要求更高,画个图就该明白了,至于什么“绝对地”问题,这由你的电路形式和参考基点决定,楼主的理解有偏差。列出你的设计目的和电路(不是指整流部份)吧,否则不知道你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网友B:
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相比较,功率未必减半。功率输出多少,与电源内阻以及负载有关。
最大的区别,在于使用半波整流的变压器次级有直流份量。
如果整流后使用电容滤波,且电容容量相同,半波整流输出纹波较大。若使用电感输入滤波,则半波整流必须续流,否则根本不能工作。
2、你的理解错误。

网友C:
即便是半波整流,其地线也未必是楼主所谓的绝对地,你有没有考虑火线和零线对调后的情况?插座的接线未必都规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对,这个我在实验的时候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如果我想得到所谓的“绝对地”怎么才能得到呢?这个我比较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做的这个因为是要从220V交流变到300V直流,所以没有用变压器,不知道交转直的话一定要用变压器吗?您说的直流分量我不甚明白,不知道您能给我讲解下吗,或者给我相关的资料链接可以吗?麻烦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滤波的要求,应该是电容值较全波更高吧?其实我想要“绝对地”是因为我想用示波器测量整流滤波之后的输出波的纹波,但如果没有“绝对地”(即和示波器的地为同一地)那么每次示波器的地与板子上的对接之后都会引起跳闸,这个应该就是地线参考点的不同所致的,我用半波整流并测量输入的零火线之后得到“绝对地”之后再进行示波器的测量时就没有跳闸的问题了,但这毕竟不是解决办法,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还望指教

网友C:
那是关于示波器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把示波器的电源地线断开就可以解决了,不过以后再测量时要注意安全,避免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