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如何用modelsim仿真一秒以上?

楼主(2010-12-01):
今天要用modelsim做一个仿真,仿真时间大概要5秒左右。但是发现modelsim设置仿真时间达到1秒就不能仿真了,提示无效的时间,明显是时间过长。在网上看到说要采用连续仿真多个900ms就可以了,不过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有哪位高手知道的不? 难道modelsim不能直接仿真到1秒么?

网友A:
小版我用的是6.5se ,试了一下,发现时间可以任意设的.
但是注意,不支持以秒为单位,最大要用ms.如果你要跑1秒,你就设1000ms
还有,如果出现说有严重错误的话,你需要RESET一下,然后再RUN

楼主:
试了一下,果然是这样的!可能是软件的一个Bug吧。非常感谢版主!

网友B:
可以在testbench里是用$stop来控制仿真结束时间,modelsim里直接run all就可以了。

网友C:
当然,在真不可以仿真1s以上的情况下,用分号分割多个命令就可以:
run 900 ms; run 900 ms 就跑了2次。

另外,跑这么长时间,建议在Linux下跑。Windows会崩溃的。

网友D(2011-01-07):
这个还行,学到东西了。

网友E:
楼主是哪个版本的MODELSIM?

楼主(2011-02-27):
6.5版的

网友F:
斑竹果然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