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载产品,156.05M超标,求助

楼主(2010-12-01):
我是第一次做EMC,这是我的第一个项目,是船载产品,采用CISPR16-1,CISPR16-2标准,因为是船载设备,24V直流输入的,有6V一相,5v两相12一相输出,功率超不多10W,在做外壳端口辐射项目中,156-165M主要是雷达设备信号段,要求较高不能高于24DB,有一个156.05M的地方一直超标,现在怀疑是开关电源的功率管,初级钳位电路,输出快速二极管整流部分引起,我试了几次在这些地方加RCD,RC吸收电路,可是还是没作用啊,怀疑是时钟信号引起的,可是单片机晶振是12M也不是倍频关系啊?!实在没折,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个干扰源主要是哪个啊?措施呢? 由于我这个设备不能用金属的所以屏蔽这一措施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A:
哥们你好!我是做EMI连接器的,在高频阶段效果很好,你如果可以将接口的结构改成d-sub这种的接口,我可以帮你解决掉你的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的QQ:634031529    我可以帮你解决  。

网友C:
在引出线上安装磁环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