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nectivity line 和 Value line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2-01):
Connectivity line 和 Value line 有什么区别?
大家帮帮慢,我英文不太好

网友A:
互联产品线, 常规产品线 , 区别就是网络和通信功能吧

网友B:
Connectivity line 和 Value line 有什么区别?
大家帮帮慢,我英文不太好
引用 楼主:

Connectivity line 翻译成互联型,特点是通信接口多:以太网、USB、CAN 以及常规的串口、SPI、I2C都有。
Value line 翻译成超值型,特点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