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求平均值怎么做?

楼主(2010-12-01):
大侠们,可不可以这样,用一个电路,求PWM信号的平均值
用平均值的大小来衡量出PWM的占空比
如图,输入信号是一个5V的PWM,我希望能把它转化成它的平均值
比如,占空比为50%,得到的V(0)=2.5V
        占空比为25%,得到的V(0)=1.25V
不使用单片机的情况下,怎样去做最稳定呢?
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用软件多麻烦。。。用低通滤波器就能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大侠,我就是不想用软件的,只想用简单的硬件来实现
低通滤波器?
我要的是平均值,低通滤波器怎么做呢?
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A:
RC简单点
复杂点就用butterwor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侠
RC的话,充电时间放很短,让它直接冲到最大值?
然后放电的话,它是一个缓慢下降的值,怎么才得到稳定值呢?
巴特沃斯,这个我去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光耦?不是很明白大侠的意思

网友C:
来个类似检波电路,不知行不行

网友D:
用低通滤波器就可以啦
但不是平均值
只是一个直流分量

网友E:
单片机,直接测量占空比,然后,乘上5V就OK。

我觉得这个有点用。只是频率太高的话,精度要下降。

网友F:
无论什么波形,低通滤波之后就是平均值。

楼主:
感谢大侠,已经做出来了
用低通滤波器
谢谢大侠们

网友G:
哦,明白了,低通滤波,原来是滤掉所有交流成份,剩下直流分量,亦即只剩傅立叶级数首项。《高频电子》第一节就有矩形脉冲的傅立叶级数。。。。
首项的直流分量已经是矩形脉冲信号在一周期的平均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