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地与保护地之间接了一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12-01):
各位老大,我们这边有个类似光谱仪的东西(跟小日本合作的),用国产的开关电源供电,单数(10ms、30ms、50ms等)检测5次得到的信号不一致,双数时间(20ms、40ms)检测5次得到的信号基本重合。用小日本带过来的开关电源不存在这个问题。后来在开关电源的电源地与保护地之间接一个0.1uf的电容就改善了很多,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还有什么别的方式能去掉这些干扰吗?

网友A:
干扰信号接大地了,主要是交流
类似有些屏蔽地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开关电源地线上有交流信号干扰?我在开关电源的220v输入端还经过了一个emc插头,这些干扰可能从哪里传过来的?

网友A:
类似于很多设备外壳要接大地

网友B:
确实是抗干扰

楼主:
怎么能够消除它?现在接个电容也不是很好

网友C:
国人的电源EMC没做好吧,自己要搞这个很难的,买个质量好的电源才是上策

网友D:
直接把开关电源地和保护地接一起就是。

楼主:
上次在坛子上看到大虾介绍说不能将电源地与保护地接在一起,会有别的干扰

网友E:
好像是安规电容会导致开关电源输出有个工频感应电压,电压挺高,但电流很小,用示波器能看到的。与保护地之间接一个电容就可以把它泄放掉。
楼主的干扰情况好像跟工频的周期挺吻合。

楼主:
楼上的,你说的是开关电源输出端(5V与电源地)上会有这么个感应电压吗?你说的是电源地与保护地之间接一个电容泄放掉就可以吗?

网友F:
百度‘X电容’就明白为什么了。

这个属于安规要求,给后级提供一个到保护地的交流通道而已。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用示波器不接地线,直接用探头点电源或地就可以看到。
在夹示波器地线夹时,常能看到小小的电火花,就是这个感应电压引起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去试试看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用示波器不接地线,直接用探头点电源或地就可以看到。
在夹示波器地线夹时,常能看到小小的电火花,就是这个感应电压引起的。 ...
引用 网友E:

真的很倒塌!

谁说这一定就是感应电压呢!?

另外,不要轻易让别人从事危险的行当,哈哈,别弄不好,只听‘砰’的一声,当过年放鞭**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量量开关电源的输出也有危险吗?那岂不是摸摸5v摸摸地都很危险?

网友F:
回复 网友F:

量量开关电源的输出也有危险吗?那岂不是摸摸5v摸摸地都很危险?
引用 网友E:

并不能确保没有危险,特别是示波器接地线拔掉后。

呵呵,5V只是相对参考地,此时触电时仅有相对参考地才是安全的,如果相对大地可就未必安全了,至于是否确定没有危险,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去掉示波器的接大地线是一种易产生‘危险’的行为,还是一定要慎重。

网友G:
这个是Y电容吧,估计你的检测回路电源地处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