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二极管的最小工作电流

楼主:
各位前辈,最近遇到一个关于二极管参数的问题,如下图:

1、在图中圆圈画的IZT与IZK哪个是稳压二极管的最小工作电流?
2、如何简单测量一个未知型号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感谢

楼主(2010-12-01):
感觉稳压值低的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很不好测。输入电压一变,稳压管两端电压也跟着变。到底是3.3v的还是3.6v的呢?

没有个反向电压电流曲线,怎么知道最小工作电流啊。如果能够确保在工作电流范围内,测得的稳压管两端电压值应该就是额定稳压值了吧。
可不知道稳压管的型号,只知道大概稳压范围在3.3-----4v,哪位凭强大的经验给判断一下,我在哪个电流值下测量一下啊。

网友A:
两个都不是最小工作电流,只是测试电流,其它参数值不是会有@Izt或@Izk的吗。Izm那列是最大电流,最小电流没列出。
稳压管的值变化不会很大吧,随便用几毫安或几十毫安都行吧。

网友B:
对于稳压管来说,在恒温条件下,两端电压随电流变化,是一条曲线关系。这个手册一般会给出的。
在电流恒定的情况下,两端电压还会随温度改变而变化。

网友A:
哦,IZK就是器件起稳压作用的最小工作电流。
电压会随电流有一点变化,但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