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来做曼彻斯特码的问题

楼主(2010-12-01):
我现在要实现一个功能,就是比如我一个buf中有4000个数据,每个数据8bit,然后我要用2Mhz的速度在一个IO上实现连续发送这32000bit的数据,也就是0.5us一个bit,一个周期要16ms。应该是用STM32F103的TIMx和DMA吧。但是具体如何使用,有相关的例程吗?请教各位了。

网友A:
这种情况,选择合适的时钟频率,然后把中断关了,直接循环发送,延时就靠指令来算好了。

网友B:
麻烦LZ提醒一下曼彻斯特码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一个周期是16MS,而不是26或36MS?

楼主:
一个bit是0.5us,一个周期发送32000个bit,总共16ms。
但是要求每个bit都是连续的。

楼主:
我的程序还有sd卡和usb和网络功能,所以用中断是一定不行的。
马老师有一篇帖子也说了,这种用中断做是不行的。
有定时器的特殊功能做,但是有时要求那么多不同byte连成的bit连续发送,所以是不是要涉及到DMA方式。
具体问题还要请教各位了。

网友B:
那么曼码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就是一串0和1的组合,设备要求单线传输。
0和1的组合,频率在2Mhz,也就是0.5us一个bit位。
我只是想知道这款cpu如何完成对一个io的高速的0和1的切换。

楼主:
或者是要用DMA+SPI的方式吗?

楼主:
送给 SDI 脚的输入信号必须遵循下列定义:
a. 有效输入数据必须为曼彻斯特编码,信号从高到低跳变表示"1",从低到高
跳变表示"0"
b. 在芯片上电后必须先发一次同步帧,以便芯片检测通讯的波特率。同步帧的
格式为:15’b111111111111111+4’b0001+11’b00000000000,在发送同步
帧后必须延时一段时间再发送数据帧,这样做是为了每个芯片都能准确检测
到通讯的波特率,延时时间(us)大于:连接芯片数÷通讯波率(MHz)×30
c. 在发送若干帧数据后,重新发送一次复位帧,等待1ms 之后,再发送一次同
步帧, 以便芯片消除积累误差, 复位帧格式为:
15’b111111111111111+4’b0100
d. 数据帧格式为:15’b111111111111111+4’b0010(数据头)+ 第一个芯片
39bit 数据 + 第二个芯片39bit 数据 + …… + 第n 个芯片39bit 数据
e. 第一个芯片为最先接收数据的芯片,芯片的数据格式为:1’ b0(标识位) + 12’
bxxxxxxxxxxxx(输出端口1 数据) + 1’ b0(标识位) + 12’ bxxxxxxxxxxxx(输
出端口2 数据) + 1’ b0(标识位) + 12’ bxxxxxxxxxxxx(输出端口3 数据),
x 为1 或则0
f. 数据先发送 MSB(最高位)
g. SDI 输入脚在空闲状态时,必须保持低电平
h. 同一帧数据发送过程中,必须连续发送,中间不能有中断,发送频率也不能
改变。

网友C:
软件实现曼彻斯特编/解码?

网友D:
你应该把数据先进行编码放入缓存,然后DMA只管顺序发送即可。

曼彻斯特编码也就2bit代表一位而已,采用双缓存乒乓处理即可

网友E:
楼主你的这个要求用单纯翻转IO可能有点够呛,可能要用点非常规的方法。
因为没有时钟信号,你的传输方式要求在传输过程中一定不能被打断,DMA貌似满足不了这个要求

你的USB通讯用的是什么方式,数据量有多大

楼主:
to 12楼:
关键就是单线传输的话,传输过程一定不能被打断。
usb通讯这部分已经搞定,可以吧sd卡中的数据当u盘读出。
现在关键就是发送部分。
我现在有点动摇了,估计要外加cpld或者fpga了。

楼主:
如果真的用fpga的话,是否就可以一颗fpga上nios搞定所有呢?按理是可以的。
EP3C应该就行吧。

网友B:
照10楼说的做,不需要使用FPGA。

网友F:
放心吧,驱动TLS3001吧?我做过的,没问题。用SPI+DMA.

楼主:
to 16楼:
对的,就是驱动TLS3001,你有qq不,可否交流一下?

网友G:
一个定时器,一个DMA 完事!

网友B:
对TIM+DMA可以完全搞定。

网友H:
放心吧,驱动TLS3001吧?我做过的,没问题。用SPI+DMA.
引用 网友F:

可否把实现方法贴出来,给兄弟参考一下。

网友E:
DMA搞不定这个应用
他的是单线的,相当于是只有一个D+的USB口
要求生成的信号是稳定的,DMA不能保证稳定,微观上的稳定

网友F:
我也不清楚是否能保证微观的稳定,手册上没有这个的介绍,以前我拿这个问题问过香版,他老人家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不过测试上看还是稳定的。我把DMA调到优先最高级。

网友E:
这个要看STM32里面的总线抢占时是如何仲裁了

网友F:
是啊,但查了些资料,没有关于此的详细说明。

网友B:
DMA搞不定这个应用
他的是单线的,相当于是只有一个D+的USB口
要求生成的信号是稳定的,DMA不能保证稳定,微观上的稳定
引用 网友E:

不错,如果你要求非常准确的时序,那么使用DMA对GPIO操作确实不能保证稳定输出。

对于这样的要求,我们是使用TIM的输出完成,根据输出时序事先计算出高低电平的时间,然后把计算出来的TIM数据存在RAM缓冲区,使用DMA不断更新TIM的定时参数。因为定时器的ARR和比较寄存器有影子寄存器,弥补了总线仲裁时间不易预估的不稳定因素,结果保证了稳定输出。我们的ST-LINK就是使用的这种方案。

网友F:
香版啊,我是用SPI发的啊,不算对GPIO操作吧?SPI发数据也是有缓冲的。架构里有无规定在何等优先级的DMA操作最大延时是多少个周期呢?不过如果要用TIM的输出来做,我还不会呢。影子寄存器,作用和SPI的缓冲类似吧?

网友F:
换句话说,我只是想寻求一个办法,能提供不间断的SPI数据流,关键是不可中断。用最高优先级的DMA能保证么?如果不能,会是什么影响了,如何避免?比如不可屏蔽中断等等?

网友F:
香版啊,你是不是认为我在用DMA+GPIO来传输?而不是DMA+SPI?DMA+GPIO可能么?我看手册上的DMA外设立有GPIO,但那它的传输请求是什么啊?系统怎么确定多久改变一次GPIO.类似SPI收到数就传输一次,ADC采了样就传输一次。GPIO何时传输一次?

网友B:
如果使用DMA向GPIO传输数据,则需要使用TIM定时地触发DMA。

你的要求不能使用DMA+SPI的方式,SPI每次传输8或16个位,虽然你能通过控制SPI的时钟频率控制这8(16)个位之间的时间间隔,但你不能控制每2次传输之间的间隔。

请考虑我说的使用TIM的PWM输出方案,与普通PWM输出的不同之处在于,你可能需要在每个周期都改变PWM的输出极性。

网友B:
你的编码输出实际上就是一串频率固定的方波(50:50的PWM),只不过每个周期的输出极性不同,这正好对应STM32的PWM1和PWM2模式。

前面我还没有想到这个PWM1和PWM2模式的问题,现在想明白了,原来这么简单,自我得意一下,:lol

网友F:
这么说DMA是不能保证不丢数的啦?我的每个请求有可能不被处理?就算是我把这个DMA通道调到最高优先级别?那DMA的用处不就大减了,甚至没啥用了,ADC采样可能丢数,SPI、UART接收可能丢数,那这还有啥用啊?

网友F:
至少应该是在保证能容忍多少个时钟周期延误的操作是不会丢失的。就像中断一样,中断太频繁就会丢失,但只要保证不超过某个频率就保证不会丢数。DMA实际就是一段并行硬件执行的程序,可以看作是和用户程序分时操作的另一个进程,要像香版的意思,DMA对任何频率的请求都有丢数的可能,那问题很大,后果很严重呢。

网友F:
墙裂妖球香版找老外把具体的参数拿来,最高级别的优先级能保证请求被响应在多少个时钟周期之内。做GPIO是不行,做SPI,ADC等带一定缓冲的还是应该可以的。关键是最大延误到底是多少个时间周期!!!!!

网友B:
我并没有说使用DMA会丢数呀,也没有说不处理每个请求,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出这样结论的?

网友F:
26楼"弥补了总线仲裁时间不易预估的不稳定因素,",我现在就想知道,总线仲裁的最坏情况下多久时间可以分配给优先级最高的DMA请求,这个时间太长的话,DMA这个请求还没处理,下一个请求又来了,这不就丢数了么?

网友I:
DMA本身不会丢数据
楼主是系统设计的工作没做好,就开始干活了,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做系统设计时,要考虑到DMA的buffer用完后更新需要时间
比如,可以用dual buffer来做,A buffer发送的时候,填写B buffer不会耽搁事,DMA完成触发中断,切换buffer
然后你要评估,DMA完成触发中断,相应,切换buffer需要多少个CLK,等等

网友B:
26楼"弥补了总线仲裁时间不易预估的不稳定因素,",我现在就想知道,总线仲裁的最坏情况下多久时间可以分配给优先级最高的DMA请求,这个时间太长的话,DMA这个请求还没处理,下一个请求又来了,这不就丢数了么? ...
引用 网友F:

总线仲裁时间不易预估DMA不能保证不丢数没有必然联系,你这根本是偷换概念,:Q

关于每个DMA周期的具体时间,ST早有一篇应用笔记详细地给出了计算方法,不必“墙裂妖球”,找来看看就好。下面贴图是核心部分:

AN2548 - Using th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DMA controller.pdf

网友F:
DMA一个数据块和DMA下一个数据块之间,用切换这个肯定考虑好了,现在的问题是我DMA一个20KB的数据块,这20KB的数据块通过SPI总线发出去,CLK是不是连续的。

网友B:
1)使用DMA通过SPI发送数据流,不会丢失任何数据。
2)SPI发送数据,手册中没有给出每个数据字(一个数据字可以是8位或16位)之间的间隔这样的参数,因此我不知道CLK是否能够连续;从理论上讲,SPI协议也没有规定数据字之间的间隔时间,因此我们不能假定这个间隔时间为零,即假定CLK是连续的,更不能以此为依据做设计!

网友B:
呵呵,看下面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个功能;原来STM32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对SPI协议进行了扩展,:lol

:victory:  谢谢z_no1  :handshake

网友J:
这么高深,看来我要去查查这个TLS3001了

网友E:
看来用DMA+SPI有戏
还要看看TXE和传输结束之间的时间差是多少

网友K(2011-03-24):
呃,我也用緊 3001,大的控制器是用 fpga 做的,現在老闆讓做一個小的:一個端口帶 128 點 max,真不想用 stm32 的外設,配置起來太麻煩了,不過考慮體積、成本,不得不用啊。。。

我一個 spi 讀寫 W25Q64,另外一個 spi 配合 dma 輸出到 3001 不會衝突吧。
還需要讀取紅外綫一體接收頭的數據(38K 載波),用什麼外設可以省 CPU?irDA用不上吧?
還有,現在 usart isp 用什麼軟件比較方便?(on linux)
多謝。

网友L(2011-11-01):
留个记号,这里讨论的是发送,我还得找找接收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M:
曼彻斯特码 我不懂啊。

网友N(2012-10-31):
做个记号  曼彻斯特码

网友O(2015-07-28):
引用 网友B:
对TIM+DMA可以完全搞定。

TIM和DMA怎么搞定曼彻斯特编解码呢?谁能给讲解下思路?

网友:
应该把数据先进行编码放入缓存,然后DMA只管顺序发送

网友:
应该是用STM32F103的TIMx和DMA吧。

网友P:
原来我对曼彻斯特编码还停留在概念上,这回又学习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