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S105K6T6C不良

楼主(2010-12-01):
公司开发了一个新产品之前生产过几次基本没有发现ST芯片不良,上个月生产时发现200pcs芯片不良(这个月生产又发现12pcs不良),送给ST公司分析,分析原因为生产制程造成。我们公司生产工艺是采用红胶波峰焊,过锡炉后ST芯片pin16-32位置基本上都会连锡,因此芯片需要拉锡。所有芯片不良都是在功能调试后发现的。现在生产工艺跟之前一样没有变更。请教大虾st芯片是不是有焊接温度要求?附上ST公司分析报告

网友A:
改用手工焊不是更好?

网友B:
波峰和回流焊接都是可以精确控制焊接温度和时间的。
拉锡是手工操作? 这个也能精确控制时间很温度? 包括高温下引脚所收应力。
如果不能,一旦超出芯片承受的极限范围,那批量不良就难以避免。

我感觉IC还是用回流焊接比较好。
我想可以先用回流焊接好IC,再设法避免波峰时过锡,比如做装用冶具或贴上高温胶带,随意设想而已,没有实践过。

网友C:
TQFP的引脚间距并不是很小,如果这都会连锡,那么LZ的助焊剂或者温度控制很可能有问题,建议先检查这个。

网友D:
应该是工艺的问题,我司在在过炉时没有出现连锡问题。

楼主:
拉锡是手工操作,3楼能不能具体说一下高温焊接所受应力问题。特别是手工操作对芯片影响
5楼贵公司是怎么做,能不能说说,这是我司产品图片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D:
试问一下; 你的这个板好像是单板, 你是先过回流焊再波峰焊;还是直接先装插件弯脚后在贴件过波峰焊?

楼主:
是单板,先红胶回流焊,再插件过锡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