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能否连接100M网络?

楼主(2010-12-01):
stm32F103能否连接100M网络?因为开发板中都是10M的。
现在的项目是把一些视频数据通过网络传给各个设备(设备都是STM32F103的cpu),设备接受到数据之后,然后处理。

网友A:
103系列本身没有以太网接口,要上网只能外接。

网友B:
stm32F103能否连接100M网络?因为开发板中都是10M的。
现在的项目是把一些视频数据通过网络传给各个设备(设备都是STM32F103的cpu),设备接受到数据之后,然后处理。 ...
引用 楼主:

接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否能及时处理视频数据,就需要评估了,毕竟STM32F103主频只有72M

楼主:
那有朋友用STM32F103连接过100M的网络芯片通讯吗?

网友A:
论坛上好像有人做过,你查查看?

网友C:
有好多开发板有这个功能 ,好像是用SPI口做的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具体我也没拿过板子。用网口改成107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