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还是IC?职业道路的选择,求教。(在线等)

楼主(2010-12-01):
本人小硕,研究生期间做了一点FPGA的项目。现对职业生涯的规划有些迷茫,请大伙儿指点一二。
找工作期间,FPGA工程师和数字IC设计都有投。现有两家公司,HW的逻辑工程师和上海某小IC公司的数字逻辑设计。不知如何选择,求指点。

楼主:
:) 大侠们,给点建议呗

网友A:
先去大公司。
先增长见识。
反正都是逻辑设计,选择ASIC还是FPGA不是特别重要(不过我个人推荐从ASIC开始)。
对于特定平台的优化,工作一段时间,自然就有体会了。

长见识了,有能耐了,以后想去小地方当**头也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想从ASIC开始,不过目前的华为进的不是华为海思,所以应该也还是从FPGA开始的。正因为如此,才有想去小公司从ASIC开始的想法。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是HW吧,公司太小的话,有些东西做的可能没那么“精”,不一定能满足你。

到HW过一段,你觉得FPGA挑战不大了,可以内部调换(有些大公司可以,不过不知道HW怎么样,想想应该有这种机会)。

另外你现在是小和尚,还是争取进大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