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升压

楼主(2010-12-01):
如何将12V的直流电源升到150V并保持较大的输出电流?
现在我做的升压电路,12V蓄电池的电源,用简单的boost电路升压以后发现电路的带载能力很弱。电感使用的是线绕的,没有磁环,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A:
不适合用boost, 林外那得用多少蓄电池啊?

网友B:
用非稳压推挽,升高约11倍电压到120-140V左右,然后boost稳压到150V,这样做效率最高

网友C:
直接用稳压推挽,既简单而且效率比较折中。

网友B:
推挽稳压看似简单,要做好可是很难,二次侧整流管的应力那是相当的大,不是画个图那么简单的

网友D:
楼主没有说需要输出多大电流。
伟林提的方案,在输出电流不会减少到很小(最大输出电流的5%以下)情况下,不算很困难吧?

网友B:
变比比较大的情况,高压侧的匝数很多,漏感比较大,而要稳压就离不开有个BUCK电感在后面,这是个高阻抗的东西,主开关导通之际,次级的漏感与整流管的结电容等谐振,产生的尖峰很大,RC吸收的损耗很大,轻载及空栽电流会比较让人郁闷,而非稳压的直接整流,由于有滤波电容直接钳位,就没有这种问题。
另外一个,定变比的,始终工作在最大占空比,磁损增加的不多,但主开关的电流有效值下降很多,效率明显提高,输出端BOOST稳压,效率会很高,如PFC可达到96-97%

网友A:
7# PowerAnts 像这种情况电流能做大吗?

网友E:
或者,两路交错的正激,在次级整流后并联,共用一个输出电感和续流二极管,可以做到跟推挽一样的匝数比,也免去了推挽在高压稳压输出遇到的麻烦,和偏磁的问题。

网友B:
输出电流,取决于你的电源供给能力

网友C:
蚂蚁考虑是是在空载进入临界或DCM得时候应力损耗的问题吧,高压二极管现在比较普遍,而且可以通过提高待机空载电流来解决,至于效率,做个90+还是可以滴。

网友B:
提高待机电流?加个大大的死负载?要命

网友C:
不等于不可行。

网友B:
当然可行,不知阁下现在的逆变器,待机功耗要求多大?

网友F(2011-02-17):
非稳压推挽是什么样子的,是稳压推挽去掉哪部分?

网友E:
占空比开到最大,输出随输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