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sigma型的ADC没有确定的转换开始和结束时间吗?

楼主(2010-12-01):
最近查了ADS1602的资料,文档里好像说以40M的速度连续采样,然后滤波,以2.5M的数据率输出。没有明确的采样开始时间,如果多通道采集,就不知道切换时机了。
以前用SAR的ADC是可以控制每次采集的开始时机的。

网友A:
当然是可以控制的,应该是SYNC来同步

楼主:
谢谢,TI的人也说可以用SYNC控制,但每次采集开始前都SYNC一次,总的速度就降下来了。

网友B:
谢谢,TI的人也说可以用SYNC控制,但每次采集开始前都SYNC一次,总的速度就降下来了。
引用 楼主:

用SAR ADC也是类似的情况,如果每次都用软件来触发采集,速度也会慢点

楼主:
DATASHEET里有个settling time,需要833个时钟周期,不知道是否每次SYNC都需要等待这个时间?

网友A:
资料里面不是说的很清楚,就是Tsypw,一个周期

网友C:
SAR是瞬时值测量,有开始和结束不奇怪。
Σ-ΔADC原理有的地方我还不甚了解,但大致是平均值测量,前后两次测量存在相互影响,有开始和结束倒是怪了。

网友C:
Σ-ΔADC的测量值是按一定的频率将转换值抽取出来的,但绝不是瞬间值,而是(大体是?)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值。测量时间不够,比如最早的几次,量值并不可靠。

楼主:
Tsypw后面还有个Tstl

楼主:
按IC921的说法,肯定是不合适于多通道切换轮流采集的场合了。

网友C:
这也不是不适合。
如果被测量通常比较接近,相互污染和自净时间并不长。
或者,即使差距很大(极端),等待时间长一点也可以,当然无妨----许多此类IC都有多通道输入。再说了,抽取时间(速度)是可选项。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切换到下一通道(不知道钱一通道什么时候转完成)

网友C: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手册通常是给出类似于“上升时间”之类的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