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钟测试需要注意哪些因素?

楼主(2010-12-01):
今天看到一则关于时钟测试中的Fail原因分析”的博文(http://blog.21ic.com/user1/6103/archives/2010/77933.html),其中提到可以从测试方法、测试设备和被测设备三方面找线索,分析得很详细透彻。

在测试设备方面,作者还提到可将示波器参考时钟设为外部时钟,再在示波器的外参考输入端口接入一个10MHz100MHz的高稳时钟信号,从而降低时基精度的影响。

但我看到很多资料都提到示波器探头对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正确性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弱弱的问一下高手们,在做钟测试时,示波器探头在选择上有哪些该注意的地方?

网友A:
不清楚,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B:
me2.. 高手呢

网友C:
这个博文总结得很不错,结合案例写的很深入!赞一个!

如果作者要讨论包括探头在内的所有细节的话,这里面的东西就比较多了:比如示波器的垂直设置、示波器-探头带宽、测试系统噪声、探头灵敏度/幅度范围、连接方式等等,很多都会影响测试的精度和结果。

网友D:
无源探头带宽都比较小,满足不了DDR3这类高性能测试要求。推荐差分有源探头。

网友E:
同意4楼的说法,其实博主可以就**提到的规范定义、测试设备带来的误差、测试方法的影响、被测件的影响四大方面单独行文,可以谈得更细跟深入。

网友F:
坐等高手详解

网友G:
一般都是用差分有源探头来进行DDR的时钟测量,需要注意的就是带宽足够,灵敏度和电压范围都合适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H:
高性能差分有缘探头都是选配件哦,要花不少米米滴。: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