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发送的同时接收数据,但是程序跑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02):
CAN总线是自动仲裁的,总线上同一时间只有一个节点在发送
你确定是程序跑飞么?还是CAN总线关闭?

网友B:
你说的同时发同时收是什么意思?
CAN总线可是半双工的总线哦。
当然他发送数据的时候RX脚会读回总线上的电平,并与发送的电平进行比较。然而这个是不用软件去处理,而是由CAN的链路层协议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