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取样点在哪里对于纹波来说更好?

楼主(2010-12-01):
一个全桥副边输出为全波整流的电源,LC滤波方式,请问电压的取样点是在C后还是在L前对于输出纹波更加好呢?该怎么样了解?

网友A:
一般取在L前。

楼主:
你好!请问在L前和C后的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B:
建议取值C后。

网友A:
取在C后会造成环路问题,并影响动态响应速度。
取在L前则不会!

网友B:
有没有算过LC能滞后多少??精度不用考虑??

网友A:
6# 伟林电源 这是一个定性问题,先保证环路,稳定性才谈得上精度。

网友C:
最好的情况是从开尔文取样,即取样另外用两条较线的线从负载搭过来。

工程上一般是从C上面取,当然了,在C后面取,在L和C之间取,也问题不大,只是噪声问题,在L之前取的,肯定没做过电源

网友A:
你说的都是中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我的理解接在L前更好,再说一遍,定性问题:稳定性和动态响应。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是一个常识:电感导致延迟,并引入相移。请针对这条进行反驳!
也不见得取在C上就不行,业余做法就没有必要考虑太多了。
我做的电源都是不用L,也不用C的,那你的意思我就不要取样了?

网友D:
平常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受益

网友C:
你说的都是中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我的理解接在L前更好,再说一遍,定性问题:稳定性和动态响应。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是一个常识:电感导致延迟,并引入相移。请针对这条进行反驳!
也不见得取在C上就不行,业余做 ...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理解,常常离现实很远,呵呵

针对这一点,俺驳你干什么?就IGBT那贴俺已经没劲儿了

网友A:
有问题说问题,不要一会儿没做过了, 一会儿又没劲了,这样才真就没意思了。

网友C:
好吧,L前面取得的信号,是脉冲信号,不知道阁下是如何进行处理的

网友A:
是的, 那我的电源没有L, 也没有C,也一样取反馈后稳压的。

网友C:
神马电源?

网友A:
多了,小到几毫安。
大到几万安,我怎么加电容,电感也最好省了。

网友C:
小电流用电容,大电流用电感。

都不用,除非你的负载不是直流,或者说,你的前级电源采取了裂相措施,18脉?24脉?36脉?

网友A:
几千、几万安的用一个电感成本就高了。而且我们没有用电容的习惯。
要求高的就是你所说的裂相。

网友C:
几千几万安的,用大家眼中的“电感”那是不可能的,其实你不注意中使用了引线的电感,变压器次级的漏感

俺做一个400A的电源,还用集总参数电感平滑,8个外径77mm,内径49mm,厚25mm的75u磁环,叠起来,3匝的磁密5720高斯,也就是说,到了1200A之后,磁环也不能用了,因为无法做半匝;

对于1万安,圆导线也不适用了,圆导线的表面积最小,电密无法上去,很费材料,要用铜排了。

而且,几万安的电流,导体附近的磁密都几千高斯,什么磁性材料也用不了,要整也只能空芯

网友E:
lwag在2楼和14楼说的是两回事。
2楼说在L之前取样,14楼说没有L。
既然没有L,何来前后?

网友A:
L前和没有L都是脉冲信号。

网友C:
只能是电镀,电解槽,或是熔炉

网友A:
对的。
我们都是直接取脉冲信号的。
按理你们的也应该取在L前面,这样系统和后面滤波部分就不会耦合了。

网友C:
肯定不行,电感具有直流损耗,继流二极管的伏安特性不平坦,那样会大大降低负载调整率。

而且,你那样做不见得对瞬态有帮助,因为你取到的脉冲信号也要经积分处理

网友A:
你直接在负载端取的反馈肯定能提高负载调整率。电感会降一点电压也是事实。
但这样对环路和瞬态响应有不利影响。

网友E:
没错,脉冲信号不经积分处理怎么用?
而经过积分处理,系统的稳定性与该积分环节有关,可以任意选择积分常数来达到要求,但电感的压降等等影响输出电压的因素就无法通过反馈减小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的频率,远高于你那种次音频电源,环路的带宽足够了。

开关电源首要的指标是输出的稳定性,离开这个指标,再好的瞬态也没人用,也没有必要。

你去看一下PC主板上的CPU供电吧,那个也是在L后面取样的,CPU在各种负荷条件下,要求供电电流可以在几uS内从几A到一百多A瞬变,那也是早实现的事

网友A:
你根据负载上的电压来反馈,经过这么多环节,非常难处理。全部相互牵制。

网友C:
环路分析,不是用来好看的

网友A:
你取在后面, 还要算电感,配电容,又要保证出力,还要达到稳定性,又要响应快。那我怎么设计?

网友C:
隔行如隔山

网友E:
30楼:
确实比较难处理,尤其是对模拟电路理解不深的。
能够把这些都处理好,那才是功夫。
你在电感之前取样,那叫不处理。

网友A:
简单的方法,反馈直接往后面一接,只要达到要求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就叫满足客户需求。

网友C:
这叫瞎子摸象

网友C:
你那种整法,是控制输出的平均电压,应该是去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或是磁放大器(有没有这么玩的不得而知,只是俺的想法)的调制电流。对纹波没要求,对噪声没要求,只要能稳住就行。这么说的话,去开关电源厂见个技术员都成问题

网友A:
了解了解!
遇到几位高手很不容易了。

网友C:
没有了,可能是你做的那一块比较独特

网友A:
我现在不做了,我在整一块51。

网友A:
处理这玩意太麻烦了,计算的天昏地暗的,51多好,yes or no

网友E:
处理这玩意太麻烦了,计算的天昏地暗的,51多好,yes or no
引用 网友A:

这样理解51,未免太简单了些。

网友A:
我对复杂的理解不好,51相比电源来说要简单一点吧?如果复杂的话我就要小心一点了。
象我这样的,做一个小项目,1000行左右程序,用C51,没做过,近期想把它做出来要求是不是高点了?

网友E:
有“串口调试助手”吧?让51单片机重复发一个字节例如“0X55”,每发送十次,就在SBUF未空之前写一次,从PC机上就可以看出结果了。
在SBUF未空之前再写一次SBUF,会造成发送错误,结果可能一帧里面不是8位而是发送了11位或13位。

网友A:
那我串口收发程序一般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网友E:
若发送多字节,把待发送各字节放到缓冲区中,在串口中断里面检测是发送中断还是接收中断,是发送中断则发送下一字节。当然,必须有结束符号,检测到结束符号则停止发送。发送第一个字节必须是在中断例程外启动发送。
这已经不是电源内容,到单片机版面讨论吧。

网友F:
这不会,下去看看给你回复

网友G:
学习了,真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