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电压电流源设计高手

楼主(2010-12-01):
本人做一仪器,现有0~10V信号源,想得到0~125V电压及0~40A电流输出,125V电压最大功率100VA,40A电流最大功率400VA。有这方面的电路设计高手请与我联系。
联系方式:E-mail: ysm31888@sina.com, QQ:370733462

网友A:
难道你想用一个运放什么的直接来个放大得到输出……:L

网友B:
做一不对称供电的,增益12.5倍的OCL分立功放,再加电流取样,电流基准电压,误差放大,基本上就这一堆了

网友C:
我不懂这东西,不过近期我参与了程控开关电源的事情,觉得你这个信号源要是直流源的话,可以用开关电源的实现,125V,40A,有些型号的开关电源就是这个指标,直接买一个用就行了。

网友B:
class-g, class-h都可以

网友D:
功率不小。
楼主没有说对线性和带宽的要求。
要保证很高的线性,同时又要保证足够的带宽,也不是很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