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来识别拨码开关,可靠吗?

楼主(2010-12-01):
IO口有限,想用AD来识别拨码开关,大致如下图:

保证每次都最多只有一个拨码开关向右拨,然后通过AD读取电压来识别拨码情况。
这样可靠吗?有没有哪位做过类似的东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A:
没说不可以,电视遥控板上按键的判断大多也是个原理

网友B:
这个可以,不过你读AD时,不要只局限于和一个值比较,应该要有一个范围

网友C:
可以的,适当的区间取值比较重要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

网友D:
不是不可以 而是这种办法比IO口扫描好很多 一个AD口就解决了,话说如果你想识别多个按键按下,那个电阻要搭配不同值的,不能都一样

网友E:
跟遥控器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F:
看什么产品,开关总是容易坏的部件,如果是坏了要你命的产品,就得小心,不如用锡桥

网友G:
请教LZ 你那个470K 和 电容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H:
LS,假如开关全部断开。。。。

网友I:
时间长了就不可靠了

很多电视用过一段时间,机上按键就乱了...

当然可能是程序本身引起的,

可以通过重新校准解决

网友J:
电容是去除干扰的, 470K实在所有开关断开后确保AD输入端不是悬空的。

楼主:
今天发现板上还有一路运放空闲,就在拨码器的输出后面再加了一个电压跟随,然后再到单片机的AD脚,应该万无一失了,呵呵。。。

网友K:
可以的.我家电视机就是这么干的..两根线.上面几个电阻.几个开关.就搞定 了

网友L:
不可以的, 时间长了就失灵了,电路受潮漏电就不行了,因电路阻抗不高。

网友K:
不可以的, 时间长了就失灵了,电路受潮漏电就不行了,因电路阻抗不高。
引用 网友L:

人家要求低成本..只能这么整...用个一年半年左右就差不多了..

网友M:
10K换小点好,比如1K

网友N:
原来还可以这样使用啊,太牛了。

网友O(2014-10-13):
看应用环境,如果开关不容易老化,没有什么问题,调整好分辨区间即可;
对功耗没有高要求的话可以降低电阻,这样可以提供稳定性;

网友H:
做得好,就非常可靠(AD键盘,AD读拨码,我都用过,很可靠)。
做不好,什么都不可靠。

网友P:
取值适当可以做到坚如磐石

网友Q(2017-11-22):
完全可以的,选取区间要合适。

网友R:
可以的,我用过开发快的板子,也是ad做拨码开关的,节省io口,但是电压不稳定,需要楼主在一个区间电压比较以确定哪个开关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