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306交换芯片使用中遇到问题

楼主(2010-12-01):
项目中使用了rtl8306这颗交换芯片,这个项目改过一次板。
该项目整体构架是通过该交换芯片将以太网信号转成MII信号与FPGA对接,再有FPGA产生E1信号,通过E1进行信号传输,此处将该设备成为网桥设备1。
第二板发现将该交换芯片的phy与本地电脑(自己的)对接,通过E1传输后与另外一台网桥设备2连接,网桥设备2与外网相连,通过本地电脑ping外网,能通10000bytes,但是将ping包改成65500bytes时就出现严重丢包。将本地电脑(自己的)连接网桥设备2,外网连接至网桥设备1,继续ping包65500bytes,通信正常。ping包测试是双向的,为什么rtl8306连接我的电脑就出问题呢?(怀疑自己的网卡有问题)
将自己的电脑改成其他电脑(同事的),同样ping包65500bytes,没有出现丢包现象。
我换了好几台电脑与网桥设备1对接,有的不丢包,有的不丢包。我的头都大了,第一版的时候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但我确认过改板之后的交换芯片电路与之前的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桥设备1的网口本来没有网口变压器的,出现该问题时怀疑是没有变压器引起的,后来加了变压器之后还是同样的现象,还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2012-08-07):
IP协议的最大一个包是1500个字节1500*8=12000B,一般电脑网卡的缓冲区是2K~4K*8=16000~32000B,你用65500bytes去PING显然是不合理的。
电脑的处理速度慢一点都会丢包啦。
可以用一台电脑,开多几个PING线程来测试有没有丢包,才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