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IGBT驱动需要负压

楼主(2010-12-01):
请教:为何IGBT驱动需要负压, 而同为压控型的VMOS却不需要?
据说可关断快些, 但VMOS就不受此影响?

网友A:
关的快些纯属无稽之谈,关的可靠些才是真正的目的

网友B:
不是必须的啦, 倒是 IGBT 的驱动比 mos 小些.

网友B:
不是必须的啦, 倒是 IGBT 需要的驱动电流 (电荷) 比 MOS 小些. 但速度上的确略慢些, 估计于结构有关.

网友C:
有利于提高IGBT的耐压。

网友A:
提高耐压?Vge<Vth, 不管是2V,0V,还是-10V,耐压一样

网友C:
你确定IGBT都一样。
据我所知,加负压对双极型晶体管可明显提高耐压。

网友A:
IGBT的输入是VMOS,输出是BJT,那个BJT是接在VMOS上的,加的负压是加在栅极,可不是加在BJT的B极,麻烦看清楚IGBT结构再说

网友A:
而且,BJT的B极加负压,与加零压,耐压也一样

网友C:
有这种事情?大功率的BJT也一样吗?

网友C:
我觉得你的结论是错误的, 我看BJT的特性曲线,在关断瞬间加一个负压(是瞬间)可以明显提高耐压。

网友D:
负压是可靠关断

网友A:
IGBT可不是BJT,弄清楚

网友E:
蚂蚁说的不错

网友C:
IGBT也一样,内部也有一个BJT,关段瞬间由于漏感引起高压冲击,设置一个负压有利于提高器件耐压。

网友F:
好像IGBT的厂商是这么推荐的

网友G:
BJT耐压取决于基极到发射极电阻。
基极开路,电压也是零,基极短路,电压也是零,但耐压相差很大。

网友A:
基极开路,电压不会是零,由于集电结存在穿透电流,在发射结上会产生一个压降,另外会通过放大作用,引起CE间更大的电流。短路发射结,就是为了消除这个问题

网友G:
从内部看当然不是零,从外部来看都没有施加信号。

网友H:
呵呵 可靠关断

网友I:
施加负压,为了快速释放D到G之间的结电容上的电荷

楼主:
看来是为可靠关断.

网友J:
可靠关断

网友C:
可不是可靠关断那么简单, MOSFET加负压还有反作用。IGBT加负压正合适,主要为了提高耐压。

网友K:
同意蚂蚁的观点:
1.“负压是为了提高关断可靠性。”
2. “基极开路,电压不会是零,由于集电结存在穿透电流,在发射结上会产生一个压降,另外会通过放大作用,引起CE间更大的电流。短路发射结,就是为了消除这个问题。”

楼主:
昨天查了章占松老师的书, 给的结论是:
1.略缩短了关断时间.
2.降低 dVce/dt

对第二项不太理解.

网友A:
第二项,胡扳

1和2,互为倒数

网友L:
谁给个图解啊啥的,说啥的都有,
几种观点:
1、可靠关断
2、提高耐压
3、缩短关断时间
……

网友M:
就是可靠关断  蚂蚁大哥是对的

楼主做社么产品?参考制动单元电路,国内、国外,几个品牌都是0V关断

楼主:
怎么结不了贴?  总分与给分不符是怎么回事?

网友N(2011-04-07):
需要学习了,不过我看了几个相关设计有的是负压有的就是正常的0V,还需要研究研究,马上要调试了;得做个测试点

网友O(2012-10-07):
感谢大家的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P(2013-12-03):
引用 网友H:
呵呵 可靠关断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