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3V转2.8V的LDO

楼主(2010-12-01):
大家好!能提供3.3V转2.8V的LDO的型号吗?电流在500MA-1A。
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下。呵呵!
还望各位赐教。。

网友A:
应该没有2.8V输出的这个规格,可用ADJ的加分压电阻解决

网友B:
用ADJ版本的VLDO

楼主:
大家说的没错,可用ADJ的加分压电阻解决。可是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电源芯片!查了下没找到合适的,还请大家帮忙告知下,谢谢~~

网友C:
看看适合你不?

网友D:
AME8827完全可以符合你要求拉!

网友E:
找低压差的LDO就是了,输出电压自己调整。

网友F:
AP1401M1828 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