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电力系统中,我知道每秒钟的功率如何积分他的电能

楼主(2010-12-01):
(无正文)

网友A:
每秒, 好象这个精度太差了吧? 对于复杂的用电设备, mS 乃至 uS 也许积分起来才差不多,
当然简单的电阻电容电感组成复杂, 还可以, 但是现在这样的设备越来越少了. 一有开关电源,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怎么积分计算? 累加哦(如果不是1S的单位, 要乘以时间哦)

网友B:
条件都有了,直接算(有功和无功功率)即可。

网友C:
消耗的电能,只要有功就可以了,把三个值乘起来,再累加。

楼主:
我现在的计算方式是这样的,不知道是否争取,先写出来等待砖头
每秒采取一次(时间可以调整),计算出有功功率,比如说是一个小时采样了N(N=3600)个数据2W,5W,100W,3W,15W,.........那么我一个小时是60秒×60分 = 3600秒,那么我的电能是(2+5+100+15+.........)/1000原理不知道对否,当然,这里的时间间隔太大了会导致精度不高我可以是每50MS测量一次!

我记得有专门计算积分的函数的,好像是计算面积。至于时间的累加着一块还第一次接触

楼上的HWM可能没看清楚我的要求,我要计算的是电能,通俗的说法就是做每个家里面用的电度表,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都是采用专用的IC,我就是不明白他们里面的电能积分是如何累积的

网友D:
就是这样计算,累加。但楼主少了一个系数,计算电能应该用千瓦小时为单位。

网友B:
to 5L:

计算得到功率后,电量就是对时间的积分。数值计算方法上可以有矩形法、梯形法、抛物线法等。你所说的就是矩形方法,而梯形方法也比较方便且精度也相对高些。

网友D:
要精度高,用梯形法不如减小时间间隔。

网友B:
呵,比较精度自然是在同间隔的基础上,否则就没了标准了。

网友D:
那当然。
不过,楼主说他可以50ms测量一次。

网友C:
5楼(2+5+100+15+.........)/1000算出来的是千瓦秒,还得再除以3600才是千瓦时。

网友E:
功率因数怎么采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大师的解答,我想我应该明白一二了(还需要实际程序的验证主要是精度)。
至于12楼功率因数的采集我使用的是电压电流最大值的时间间隔来测量(利用FFT库函数计算出来的)

另外,我真不知道我这种笨拙的方法就是所谓的矩形法。梯形法、抛物线法是怎么回事还一窍不通,数学功底很烂,还麻烦给点提示或给个网络连接。非常感谢:loveliness:-----我自己在网路里面先找找,实在搞不定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在来请教。

网友D:
13楼:
用电压电流最大值之间时间差来计算功率因数,误差就大了。
既然你是要积算电能,并不是要计算功率因数,那么大可不必计算功率因数再计算有功功率,直接拿电压瞬时值乘电流瞬时值即可。然后把这些电压电流乘积累加。
注意:电压电流之积是有符号的,累加也是有符号数累加。

楼主(2012-12-04):
楼上的方法确实非常好啊,前段时间做测试,发现测量功率因数不准(可控硅斩波),后来就是采用瞬时电压×电流在通过视在功率技术功率因数就非常OK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