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m口的问题

楼主(2010-12-01):
在做单片机和计算机串行通信的时候,把计算机的com6手动直接改成com2了,再改回去,发现这个口不能用了,请问是为何,怎么样解决?:)

网友A:
我的台式机也出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地址配置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要怎样解决呢?虽然说不影响用,换别的口就行了,但是还是感觉如鲠在喉,不舒服!

网友C:
停用硬件,然后再启用试一试。

网友D:
重启一下电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