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K解调中对滤波器有何要求?

楼主(2010-12-01):
我只知道对滤波器Q值有要求,10k左右的速率需要考虑滤波器的时域特性(阶跃响应、冲击响应)吗?

网友A:
考虑频域特性就可以了

网友B:
这要看你FSK解调信号的具体参数来确定选用那种滤波器以及滤波器的具体设计方式的选取

楼主:
我只知道如果两个载波间隔太近的话要考虑滤波器的Q值,传输速率太快的话是不是就要看考虑时域特性呢?貌似滤波器的时域特性和频域特性是鱼与熊掌

网友B:
传输速率太快的话一定就要看考虑时域特性,因为会有信号延时和拖尾现象.比如选用晶体滤波器Q值虽高,但信号延时和拖尾现象会很严重,特别是在低频时

网友A:
10Kbps的速度并不算快

楼主:
10Kbps的速度并不算快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