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恳求教数码管问题!

楼主(2010-12-01):
各位老师前辈,我今天写了一个简单的六位数码管扫描程序。用单片机运行之后,发现某位数码管根本不亮,而且同时有两位的某段不亮。程序没有问题,后来通过点亮单个数码管发现那个整个不亮的是坏掉了,应该是烧了吧?用万用表测每个段码脚与位选脚之间的电压发现比正常的电压要大,这样的情况同样发生在那个某个段不亮的数码管上,那个不亮的段上电压比正常亮的段上的电压大。是不是数码管里的LED烧坏了之后电阻比没烧坏的要大才出现我遇到的那样的情况?我用的是共阳数码管,用PNP位选,一开始在发射极和电源之间加了100欧姆限流电阻,但电压不够于是直接将电源加在发射极上数码管才亮。我觉得亮度很正常啊,不会是我把电阻去掉后把数码管烧了吧?那其他的怎么没坏呢?

网友A:
单片机端口的电流撑死都烧不了数码管,你的数码管是否新的?上机前测试过没。

网友B:
一般的数码管  你用万用表测导通挡量下数码管引脚 (注意正负别搞错了)就可以点亮

网友C:
数码管负极还有电阻吗?是直接连IO了,还是有别的芯片驱动?
三极管E极接的是几伏的电源?
加了100欧姆限流电阻,但电压不够,是说不够亮吗?

楼主:
是新的,用之前都用万用表的导通档测过,都是好的。就是把电源直接加在用来位选的PNP三极管的发射极时有一个就不亮了。而且事实就是用万用表测坏那段的引脚与共阳端之间的电压就是比其他正常发亮的段的电压要大,正常发光的段上的电压都几乎一样。

网友C:
那就是烧坏了吧,还是上个图好,省得大家猜了。

网友D:
坏了,换新的吧:)

网友E:
最好买一个7SEG-LED测试器。

网友F:
上个图吧

楼主:
我到现在还不会上图!
就是共阳数码管a、b、c、d、e、f、g还有dp直接接在IO上作段码。数码管的位选端接在PNP的集电极,PNP的基极接在另一组IO上,PNP的发射极通过连在+5v电源上,我说的问题就在这儿,本来接的电阻大了点,导致PNP无法导通,当然就无法选通数码管。后来直接把那个发射极和电源之间的电阻短路了,数码管于是很亮,然后做动态扫描时就有一个不亮,还有俩个某个段位不亮。

网友F:
很可能是烧了,一般数码管的段持续电流在10mA内是没问题的,如果单片机的口驱动能力为25mA,时间一长可就不保险了

网友C:
楼主的三极管CE画反了?
这个图问题多多。
只是一个电阻R1放那儿不对,当然点不亮LED,分析一下各节点电压就知道了。
三极管基极到单片机IO应该串电阻。
最好是去掉R1,放7个电阻在数码管和单片机之间。

网友G:
吧它看成8个小LED来测量,国产货的质量很难说。。。

网友H:
换新的数码管,然后检查一下电压是否正常,电路连接是否良好

网友I:
按图,你数码管是共阴,电源链接10k电阻接在集电极是何用意?你最好确定数码管点亮时电流如何流向。按你的图实在不知怎么流了。你的思路应该是单片机p1口提供段电流,p0通过三级管回收电流,可是如何回收呢?要是链接10k那个电源是-5伏就好了。对吧?

网友J:
也再学,学会了回答你

网友K:
把程序从新写一下吧!!

楼主:
谢谢各位!我把图有重新画了,原来那个三极管画反,这就是实际连接的电路。开始这样连接数码管也正常的亮了。为什么这样连接就不行呢?

网友C:
这个图按你前面说的把电阻短路,LED和单片机的IO口都可能会坏,因为整个回路没有电阻限流.
如果只是把电阻减小一点,也许可以点亮LED,但是不好,因为控制基极的单片机IO口电流会比较大,笔画多和笔画少时亮度差别也会大.
最好是去掉R1,在6个三极管的基极到单片机IO间串电阻,再放7个电阻在数码管和单片机P1口之间。

网友L:
电路图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