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连接技术问题,请各位高手解惑

楼主:
有一批新产品,需要200W(15V)电源,但是200W电源厚度过高了,所以改成两个100W电源(15V 6.7A)分成两路并联使用,请问按以下接法电源对吗?因为我们现在有不少电源己经坏了(电压变低成5V或9V)

网友A(2010-12-02):
如果两个电源是合格产品,这样连接问题应该不大,负载特性及干扰也需要考虑。

楼主:
如果两个电源是合格产品,这样连接问题应该不大,负载特性及干扰也需要考虑。
引用 网友A:

都是合格的产品,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有好几个都坏了,变成5V或9V了,过一段时间又会恢复,但是恢复成15V之后用一下就又变成5V或9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最好在两个电源的正极输出各串一个二极管,这样可以防止倒流。

楼主:
这应该不存在倒流的问题吧
只是将地接在一起根本就形不成回路,这只是取同一个地罢了

网友C:
如果负载分开了,各耗电流一半,那没任何问题,就看电源品质

楼主:
哦,谢谢各位热心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