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功放数据手册里频率和输出电压的图啊?

楼主(2010-12-01):
今天看了一个高压功放的数据手册,我想用这个功放做压电陶瓷的驱动电路,我的压电陶瓷电容0.2uf,但数据手册的图上只给了pf级的放大电压,我想能不能通过图中的曲线来推算出我要用的压电陶瓷在这个片子下能达到的最大频率呢?着急,忘各位前辈指教!
2楼即为数据手册里power response曲线

网友A:
压电陶瓷的电容有0.2uf吗?
那估计驱动不了。

计算的话可以计算对应频率下的容抗,然后计算输出幅度下的峰值电流,肯定不能让其超过额定值——这是必须保证的;
然后按其曲线比例可以获得大致的增益曲线规律,自己按照比例计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