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EEPROM是用来干什么的?能通俗易懂的给小弟解释下吗?

楼主(2010-12-01):
如题...
1、EEPROM是指什么,求通俗点的解释....

2、EEPROM跟I2C有什么联系呢?

3、就是那个24c02芯片吗?

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系统看一下存储器的分类

EEPROM指的是电可擦除存储器

其实是ROM的一种 U盘里用的闪存本质上就是EEPROM 只是与一般的EEPROM有点差别

网友B:
楼主可以系统看一下存储器的分类

EEPROM指的是电可擦除存储器

其实是ROM的一种 U盘里用的闪存本质上就是EEPROM 只是与一般的EEPROM有点差别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懂,比如我们写好的程序是放在ROM 对吧..那跟EEPROM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能在解释下下下???

网友C:
EEPROM就是“电擦除可编程ROM”,跟I2C没关系,跟24C更是风牛马。。。
EEPROM是个很大的范畴,就象楼上说的,U盘、SD卡等里的FLASH也属于EEPROM,因是电擦除可编程ROM。

网友D:
用来存那些需要经常改动而且希望掉电后不会丢失的数据

网友C:
LS,我在4楼解释已经够清楚了

网友E:
把东西保存在EEPROM 里面,在掉电后不会丢失,下次上电时 可以读出来!!!!!!!!!!!!!!!!!!!!!!!!!!!!!!!!!!!!!!!!!!!!!!!!!!!!!!

我用最通俗的说法说了,,,,,,

网友F:
1、EEPROM是指什么,求通俗点的解释....

电可擦写存储器,一种可重复写入,可在线重写,且不需要电源以维持数据保存的存储器技术。

2、EEPROM跟I2C有什么联系呢?

没有联系,I2C是Philips开发的一种2线制板上总线。

3、就是那个24c02芯片吗?

24c02是一种使用I2C总线接口设计的EEPROM存储器芯片,存储器用什么接口是没有关系的,有SPI接口和并口的EEPROM

网友G:
如题...
1、EEPROM是指什么,求通俗点的解释....

2、EEPROM跟I2C有什么联系呢?

3、就是那个24c02芯片吗?

谢谢...
引用 楼主:

1: LZ要学会使用网络搜索功能。
例如:http://zh.wikipedia.org/zh-cn/EEPROM

2&3: I2C是一种总线,但一种非常普及的串口EEPROM:24C系列就是使用I2C总线的,常见型号为24C02-24C1024!(所以不同意4L的说他们是风马的关系)

(BTW:好奇试验过刷写atmel的24C02寿命:约200W次,后来测试了MICROCHIP的24C系列,超过1000万次),当然,DS标准寿命是100W次,指标是比较保守的,可见:http://www.zmdz.com/bbs/forum_read.asp?id=71519&page=1&property=1&classid=2

网友H:
FLASH呢,跟那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I(2013-08-13):
刚接触单片机不久,学到了,赚了

网友J:
通常所说的“黑匣子”通常就是EEPROM

网友K:
也许网上搜一下结果比这里还要明确。

网友L(2017-02-14):
引用 网友H:
FLASH呢,跟那有什么差别吗?

FLASH 主要分为NOR FLASH和NAND FLASH,本质上是属于EEPROM的一种。
为了区别FLASH,通常说的EEPROM,可以这样通俗的讲,是指那种不需要擦除,或者说不需要软件下擦除命令的就可以写的EEPROM。
而FLASH(无论NOR FLASH还是NAND FLASH) 写之前,需要先执行擦除的动作,有Block擦除和Page擦除。支持ROW写和WORD写,速度比通常说的EEPROM要快很多,由于出现的年代比通常说的EEPROM晚,应用了很多的新技术,比如ECC,而EEPROM通常没有。

网友M(2017-07-17):
收藏了,棒棒哒

网友N(2023-02-06):
eeprom是一个小容量的非易失存储器。
    简单理解成就是电容搭成的寄存器电路, 主控只要按照接口连接, MCU里面的电路就可以直接导通eeprom的寄存部分,可以把数字信号存进去,或者调用数字信号。       是直接和里面的寄存线路连接,所以不需要识别码,不需要做主控认证。   只要能塞在电路里面,就可以直接存取信号。

后来半导体存储需求增加,大家需要更大容量的存储, 发现这种基础的原理级别的存储,不能满足要求,原因是电路按照字节写入, 那每个存储的单元都是独立的,线路在晶圆上来来回回的拉,导致晶圆面积很大,价格一直下不来。  所以eeprom一般行业应用到512K就好了,6毛多钱。  特殊光模块行业(对存储稳定性要求高,数据保存时间厂,可擦写次数多)用2M的eeprom,成本2块多钱。       然后就到了nor  flash,研发想了一下,做一个驱动电路,然后把电容板设计到一起,用上横行,竖行的电路,  这样扫描一下横行竖行,就可以找到存储电容中到底是1还是0 ,从而达到存取的作用。  所以到了nor flash就需要MCU先给NORflash发一个命令信号,NORFALSH再从自己的驱动里面给命令,驱动再去电容器矩阵里面找,这就大大降低了晶圆面积,成本就低了下来,8M的norfiash才是7毛钱。但是受电路原理制约到了1G的时候,成本就高的不可思议了。       因为norflash的电容存储矩阵,还是平面的,取数字从3排,4行取数据。还有对晶圆的面积要求,所以原理上成本太高了。    主流行业需要用的容量还在增加,需要  达到2G,4G,到我们手机里面的128G,256G, 这时候又有了新的技术,我们用一个驱动,带动一个类似楼房的存储模块,  从3楼,12排,3行 ,取一个数字。 这加工的时候直接把电容做成钢管形状,钢管的外壁和内壁行程电容差,钢管再套一层钢管,加电压就可以做到片擦片存,然后一个个钢管竖起来, 再加横线,再加竖线。     上述的3楼,12排,3行,里面只有1个电容,检测有无电容,就换成了数字命令可以存储0或者1 (SLC),,立体的东西难免有错误,就给驱动里面价格纠错电路(ECC),如果检测某一个电容不能动,就把这一块封锁了,不再存取, 这也是我们的U盘为什么64G用着用着就变成了58G,再用几年变成了40G,当然也是因为消费类U盘一般用的比较差的晶圆版本,晶圆区块比较容易坏。              一个包裹有两个电容,检测会出现 01,10,00,11四种情况,就可以存四个数字(MLC)。   3个就有8位数字(TLC)。4个就有16位数字(QLC)         但是到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一个包裹存8个数字(三个电容),那有一个电容坏了,这个包裹数字就错了,所以理论上,相同制程的MLC寿命是SLC的一半(两个电容一个错了,这个区块就封锁了), TLC是SLC寿命的1/8(三个电容块有一个坏了这里就封锁了) ,原因是现在按照区块存东西,本来我只存一个1,我调动一个电容就可以了,SLC数字1。  MLC 数字01 TLC0001,QlC 00000001.  很多数据冗余出来的一个1,就会浪费我4个存取电容的这一块的参数。          所以行业内慢慢就因为成本,技术,工艺,等分明出来了。        容量低存的数据是 是K级别的,就用EEPRROM,原因是不需要驱动电路,成本低。      容量到了M,就用nor flash,原因是平板驱动平面存储,晶圆面积相对小。   容量到了G,就要用nand flash,因为是立体驱动立体存储。          这三个中间的分界线中间,就根据特性选,比如我现在需要1m的存储,按照市场价格来说NORflash 已经比EEPROM低了,但是我需求就是可擦写次数400万次, 那我只能用EEPROM。     比如我需要2M的存储,按照市场价格来说NORflash 1块钱不到,但是我需要的行业是非常非常需要可靠性和寿命的,我一个通信模块架在在那里,需要季度的可靠性,我就选4块钱的EEPROM。          另一个选型是M和G的节点,也是因为寿命,擦写次数,需求的行业,对数据的可靠性,等等影响,部分行业会选高成本的NORflash。

网友O:
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是指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是一种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芯片。 EEPROM 可以在电脑上或专用设备上擦除已有信息,重新编程。一般用在即插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