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主冷复位

楼主(2010-12-01):
各位大侠:
     我现在想设计一种电路,单片机可以通过这个电路把自己冷复位一次。因为我的设备是一直上电的,我不想通过人工给设备断电来达到冷复位的效果,而是希望设备中的单片机通过一种电路来把自己给冷复位。
      毕竟冷复位比热复位有很多的好处,一些寄存器的值都会重新设置。

网友A:
用单片机自带的狗就行了

楼主:
看门狗复位是热复位,达不到冷复位的效果,我想实现的功能相当于单片机自己给自己断一下电

网友A:
看门狗复位和RST脚的复位没什么大的区别,大部分单片机是一样的,除了复位标志不一样之外。
你即使加外部电路复位,效果和看门狗复位也没两样
要上电复位的话单片机VCC加个三极管开关控制,然后用个IO接个电容再接三极管开关控制电路。
不过个人感觉这样做没太大意义,几乎所有单片机的上电复位和RST(WDT)复位其寄存器复位的值都是一样的(除了和复位标记相关寄存器轻微差别外)。

网友B:
用看门狗,应该可以实现了

网友C:
无论冷热复位,都可以实现寄存器的值初始化的,在程序开头加清RAM的代码,其他寄存器是自动为复位值的

楼主:
5# lyjian 三极管+电容??这个不是很清楚能否讲的清楚些,原理是什么???我试过用继电器,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D:
LZ
根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冷复位,热复位

这个是需要程序配合的

网友E:
热复位只改变特殊功能寄存器而单片机内部数据存储器的内容不变,冷复位的区别在于这两者同时改变。也就是9楼所说的:冷复位需要程序配合的

网友F:
冷复位,单片机上电的时候是不是冷复位啊,就是说,用几个逻辑电路控制就能进像上电复位一样的吗?

网友G:
LZ说说你认为的冷热复位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