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的USB可提供多大功率的电源呢?

楼主(2010-12-01):
电压是5V,那么电流可以最大提供多少呢?

网友A:
用HUB是不是可以接的更多负载啊?

网友B:
要想电流大的话那就把机内的电源线扯出来吧:P

网友C:
要想电流大的话那就把机内的电源线扯出来吧:P
引用 网友B: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