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需要考虑系统的时域特性呢?

楼主(2010-12-01):
什么时候需要考虑系统的时域特性(阶跃响应/冲击响应)呢?在数字调制的时候需不需要呢?(此时ASK信号可以看成是一个个正选/方波脉冲)

网友A:
此问题太过广泛。
需要考虑时域特性的地方太多了。

楼主:
楼上可以举一两个例子说明一下吗?

网友B:
脉冲电路通常侧重于时域分析。

网友A:
举例?
语音信号通过电话线传输。

楼主:
语音信号一般是考虑群延时对不?

网友C:
温控系统的过冲

网友D:
分析方法的不同而已,时域频域没说什么时候该用那种。都是分析电路的方法。就像你没学导数前求最值只能用普通方法,学了导数后可以求导令导数等于0……求之。

网友E:
比如阶跃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