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大家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吗?

楼主(2010-12-01):
为何我的两个节点(两个PCB板)在接受周立功的CAN卡广播发送的时候,收到几次以后(每次都是向两个节点即两个PCB板广播发送),发了几次以后,其中一个PCB程序很容易程序死机咧?用周立功的CAN卡单独测试一个节点(我的PCB)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A:
是不是ID的问题,都是“广播”的话通信会很乱吧

网友B:
如果是发送很频繁,导致一个节点发送完毕另一个节点还没发出,新的报文又来.
会产生发送错误如果错误太多则导致总线关闭
把发送间隔时间改成1秒,节点响应时间分开,比如延时个几毫秒之类的试试看.

楼主:
有人说:检查你的程序,流程有问题,地址不匹配时的处理不当
请问:地址不匹配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网络中不能存在相同ID的节点.

楼主:
把另外一个节点改成延迟5毫秒,输出就没事了.还是没搞清楚具体的原因.
难道一个节点发送完毕另一个节点还没发出,新的报文又来.会产生发送错误吗?按CAN通讯原理,一个节点发送完毕另一个节点还没发出,新的报文又来,也不会产生发送错误啊?
奇怪!

网友B:
在4楼不是说了么?
发送缓冲区被覆盖了
除非你使用"夭折命令",即:当节点未发送完成,可以通过检测寄存器得到.此时如果有新的报文来,不能立即响应报文,如果此时立即响应,会把缓冲区正在发送的报文后半部分冲掉,这是在发送比较密集的情况下.
楼主位做实验的波特率一定是低于500k了,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C(2011-01-21):
楼主的问题没说清楚,你的两个PCB节点的功能是只接收不发送呢,还是即接收又发送呢?
如果是即接收又发送,那么可能是像4楼所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