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应用系统中,如何廉价的产生两个接近的频率?

楼主(2010-12-01):
比如说5M和6M,用一个信源(有源晶振也好单片机定时器也好)分频得到。当然30M肯定可以,但是频率太高代价太高。那么有没有其他巧妙的办法可以廉价的实现呢?

网友A:
你做3D游戏啊!看微机怎么做到的你就怎么做吧

网友B:
用6M怎么分频得到5M

楼主:
回复 网友B:
6M分5M可以用小数PLL实现,但成本太高

网友C:
硬件办法:  如果不要求每个脉冲的精度,可以用6M信号每5个脉冲后屏蔽掉一个脉冲,就可以得到5M输出。一个至少3Bit计数器IC 加一个门电路IC就可以完成。
软件办法: ...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用两个有源晶振是比较保险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