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过intersil X12系列时钟芯片需要设置什么晶振才会起振

楼主(2010-12-01):
请问用过intersil X12(X1226 X1227 X1227 X1288)系列时钟芯片的朋友,这个系列的时钟芯片需要设置什么bits晶振才会起振吗?

我用intersil的X1288时钟芯片,I2C通信正常,但是时钟就是不走,晶振根本没起振,晶振和芯片都是好的,请问是不是需要通过写哪个控制位来使晶振起振吗?

网友A:
注意晶体的负载电容参数。

楼主:
谢谢春阳和T叔,我再看下内部调整电容设置一下是否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