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 ATmega128 ,问些入门问题

楼主(2010-12-01):
1 我有个ISP,JTAG的仿真器,但是插到USB上不能识别,请问是装完AVRstido和ICCavr后就能用,还是要自己装驱动,驱动哪有,谢谢!!!
2 我的开发板上没有晶振,能用内部的吗,还是一定要外部???

楼主:
sorry,我只有17分,剩下10以后用。。。

网友A:
不能识别的话要看看和别的USB驱动有没冲突,我用的STUDIO就会和TOP有冲突。可以用内部晶振,不过可能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