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大容量传输,我该如何选择cpu?

楼主(2010-12-01):
我的网络要连接到我最多16台设备。
一台设备的每秒数据量是1024*3*8*20=491520byte,如果加上包头之类的,算1byte=10bit,就是5Mbit的数据量了。如果是16台,就是90Mbps的数据量,在100Mbps的网络中,是否已经超负荷了?
每台设备虽然每秒钟接收到90Mb的数据,但是由于只有和自己IP对应的数据才会被收到(此处又有问题:经过交换机,交换机应该会记住每个口上对应的IP或者MAC地址,有对应的缓冲表,所以非本口IP地址上的数据应该不会从交换机对应的这个口出来的吧?),那么每秒5Mb的数据量,要用哪款CPU才合适?
问题提的有点乱,希望各位多多包涵。

网友A:
9G20之类的ARM9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会同时的话,估计够呛

网络负荷率太高了,很容易数据阻塞的

网友C:
应该用千兆网络。如果不太在乎钱的话。

网友D:
百兆以太网的话最大数据容量是93M,这个数字是最高效率的情况下算出来的,所有楼主的应用,应该是不靠谱的。

楼主:
网络发送基本都是单向的,udp从pc发送给一堆设备。经过交换机。
带系统的交换机会记住每个口对应设备的mac,有缓存的,所以数据过来不会是广播形式。
数据量是有些大,但是设备应该还是能撑的住的吧?

网友B:
设备没问题,只要在于电脑端和交换机。

交换机要用专业的带千兆级联口的或者干脆用千兆交换机,然后现在一般主板都集成千兆网卡,直接使用六类线连接即可

网友E:
1. 交换机在移植端口MAC的情况下,不会转发无关数据。所以你数据阻塞问题,在合适的拓扑结构下不会发生。
2. 以太网100M/1000M是指曼彻斯特编码的速率,对小包数据的发送,前导码,PADDING等物理层的开销都不小。
3. CPU的选择是仅仅接收数据还是需要处理数据都非常关键。对DMA传输数据,有DMA的问题都不大。选择IA系列或者RISC系列是第一问题,具体应用应用情况是选择的依据。

网友F:
选择具有千兆网接口的芯片,比如POWERPC系列的芯片;
百兆以太网,如果算上8b/10b转换和协议开销,用户根本使用不了那么高的带宽;
具体可以达到多高的有效带宽,可以去intel网站看看intel的网卡的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