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flash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0-12-02):
我在设计一个演示用的板子,想用一个DIP4 的开关去选择两个模式:TEST MODE和 Normal MODE

Normal MODE就是正常跑FLASH里面的程序,TEST MODE就是不让他跑FLASH里面的程序,用我们另外的工具去控制,这时通过开关将FLASH的数据PIN接地,不知道可以不?如果不可以,希望各位给出控制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你用什么 型号的MCU?

网友B:
不能直接短路FLASH的数据总线,先说清楚你的MCU是什么。

楼主:
MCU就是基于8051的一个芯片啊,公司的产品,这个跟MCU有关系吗?

网友B:
带外部总线的MCS51直接控制程序存储器的片选端就可以了。

网友B:
ALE端接高电平选择片内程序存储器,接低电平选择片外程序存储器。

楼主:
问一下,那我这种方式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网友B:
不能达到目的且可能烧毁FLASH。

网友C:
用ALE就可以了

网友D:
ALE端接高电平选择片内程序存储器,接低电平选择片外程序存储器。
引用 网友B:

是EA吧?

网友E:
FLSH芯片都有一个锁存脚的

网友F:
随便找个端口,程序写个判断跳转不就得了,安全舒适。

楼主:
感谢大家,不过给分一直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