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帮我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02):
编译器提示的非常明确:第14行,括号输入成中文括号了。

网友B:
中断中“int0 ()”,你是这样写的吧,那个括号你是用的中文吧

网友C:
这一般是 全角半角符号 引起的
属于低级错误

网友D:
学习了,以前没遇到过呢

网友E:
呵呵,楼主试着把括号去了,问题才奇怪呢

楼主:
谢谢高手赐教,确实是在中文状态下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