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电压测量问题求助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12-02):
跟随器出来的电压直接接入单片机的AD管脚。当本电路不与单片机系统连接时没有问题,当输出连接到AD并把单片机系统与本电路GND连接后,上电220电源跳闸,不知道怎么回事呀。

网友A:
估计的单片机系统GND是接大地或者通过小阻抗网络接的大地,造成漏电保护

网友A:
用变压器隔离或者把电压转换成频率,通过光耦隔离

网友B:
隔离是必须的

楼主:
三楼大哥,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小弟菜鸟呵呵,谢谢

楼主:
在整流滤波后加线性光耦隔离可不可以呀?

网友A:
没用过线性光耦,线性光耦的价格可不便宜,另外一致性怎么样也不知道,最简单就是加个变压器

网友C:
显然是因为你的单片机地线接了真实大地。
要隔离,不必将单片机系统与网电源以及大地隔离,只需要将220V输入与你的测量电路隔离即可。这可以用一个很小功率的变压器实现,例如3VA的220V/12V小变压器,市场上有售。
测量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甚至可以让这个变压器给单片机系统供电,当然,变压器容量需要重新考虑。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谢谢zhaoyu2005大哥,呵呵,这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