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FCCM模式

楼主(2010-12-02):
buck电路的FCCM模式,就是强制CCM模式是怎么完成的,也就是说在电流达到0后为什么电感的电流能够反相并且这个反相电流的回路是什么?

网友A:
什么新概念?楼主给解释解释。

楼主:
fccm,强制连续模式,就是在同步续流dc-dc中,由于低位mos管是双向导通的,在电感上的电流为0是,电感的电流反向,要是二极管续流额话应该是dcm模式,但是用mos同步续流不会截止,好像也是ccm模式,就是强制ccm模式。

网友B:
这种工作模式要避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负载电流太小,输出电流小于临界电流时,进入DCM模式,好的同步控制器要检测电感电流,如果电感电流过零,必须马上关闭继流管,如果不关断,输出电容就会通过电感反向放电,降低效率。

楼主:
这种模式的效率是非常低的,但是我用到的电源芯片就在电流非常小的时候或者电感很小纹波电流很大的时候工作在这样的模式下,请教为什么他不设计成dcm模式的,为什么设计成了fccm,芯片是mps的。我想这么专业的电源厂家这样设计应该有自己的道理,请教大蚂蚁为什么考虑这样的设计。

网友C(2021-09-03):
引用 楼主:
这种模式的效率是非常低的,但是我用到的电源芯片就在电流非常小的时候或者电感很小纹波电流很大的时候工作 ...

我们MPS一般轻载都是调频,设置成fccm一般客户自己需求纹波或者emi这些,不希望调频或者不在乎效率